苹果 AIR A1369 怎么解密码

楼主(2014-11-01):
现在WINDOWS坏了,进不了系统。  开机按Option 选择启动项,这时提示输入密码,但客户已经忘了密码。不知道怎么解决,扣电池行不行。有没有解过的?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也修得少,我见别人都是有一堆料板的。

网友:
没有coms电池,好像

网友:
没找到COMS电池,也没有找到BIOS芯片是哪个?指点指点

网友:
怎么刷的?

网友:
大电池代替小电池的作用,估计要刷BIOS

网友:
bios芯片上应该有涂漆做记号的

网友:
这个我搞过,刷BIOS就行了!

网友:
苹果的密码应该是写进BIOS的 刷BIOS可解决

网友:
刷BIOS绝对能解决

网友:
这机器没BIOS电池,靠笔记本电池保存信息,没笔记本电池上电就开机,你这个刷bios吧

网友:
已经刷BIOS 解决,等我把机子交货了,单独写个详细贴子介绍,我去淘宝上,卖家要200元啊!还让我寄板子去,或者发芯片给我,我就自已刷了。

网友:
这个时期的机器刷BIOS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4-12-06):
和平常的 机器一样,,,

网友:
请问 bios 找不到啊 怎么刷啊 我擦求楼主给我bios程序和样子 联系方式qq1036375949 求求你了

网友:
这个BIOS芯片个头比普通的要大得多,也是8脚 ,不方便直接上编程器,我是飞线在编程器上刷的!附上这个BIOS程序

APPLE AIR A1369 K21 820-3023-A BIOS 刷机测试100%OK.rar

网友(2016-03-16):
这个bios很少用到,以后可能到

网友:
苹果的还没怎么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