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无待机维修之路

楼主(2014-11-01):
型号:东芝C600
板号:6050A2381501-MB-A02
维修人员:我
       照片是修好之后的
接收一台东芝C600-T19N的机器,客户说放了几天不开机了。插稳压电源无待电流,客户报价350,开单送客
  客户走了之后迅速拆机,目测全班无进水,无烧毁痕迹,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试 Q6003 D级有电压,G,S级无电压,断电测试无穷大,上下管我都换了,原本是4410,我用4433代换的,通电待机0.0009偏小,就知道没这么容易,以为可以秒杀,我太可爱了
慢慢测吧,跑线到U6000测量1脚电压只有2.26V。不对,断电测试,C6013对地短路,原本以为是U6000,不急不急慢慢来,就有了下面的割线 割断1脚连线,还是短路。烧吧,5V烧,烧的我手指都被烫焦了,以后撸都没办法了。言归正传,当摸到 C6309的烫死了,断电拆掉找个25V4.7UF的电容换上,上电,妈的还是一样,再断电再烧,摸着摸着有你妹被烫了一下 ,看来以后真的是不能撸了。 看了一下图纸也是25V4.7UF的电容 找个换上去,通电正常待机,按开机,触发马上掉电,草草草,你妹呀,这么难。断电再看,操原来是忘记上CPU和内存了,装上去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屏。

再看看图纸截图

高手不要喷我哦,我是新手

附上图纸

东芝C600 6050A2381501-MB-A02.pdf

网友A:
上下管白换了  肯定就是  3 5V芯片烧掉造成的不通电 。 然后3 5V烧掉的原因就是电容短路 ?

网友:
这种电容很多坏的

网友:
350,价格很给力啊。今天修到同型号一个进水的,待机时候短路到0.090左右,USB供电小芯片坏,再是不触发,加焊HM55之后,ok

网友:
两个电容短路啊!很少见的!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白换了  肯定就是  3 5V芯片烧掉造成的不通电 。 然后3 5V烧掉的原因就是电容短路 ?

上管电压无,阻值无穷大,换了之后才导通

网友:
楼主之前测各电感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  右手伤了,可以用左手,开玩笑的。思路不错 学习了

网友C:
U6000的1脚电压正常时是多少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6000的1脚电压正常时是多少伏的?

正常应该是3.3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常应该是3.3V左右。

昨天没休息好,脑子混,问个这么傻的问题!正常应为公共点电压呀!隔离管导通过来的!你小子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电压无,阻值无穷大,换了之后才导通

上管电压无,阻值无穷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本身G级到U6000芯片对应引脚存在断线开路情况。

网友:
这里C6309电容是不是管理桥供电1.5V电压滤波输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没休息好,脑子混,问个这么傻的问题!正常应为公共点电压呀!隔离管导通过来的!你小子泡我?

这里ACIN应该是Q6002导通过来19V经过限流保护电阻R6020后得到的电压值。

网友:
新手有这思路之后,离高手也近了

网友:
坏俩,,
我直接掰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