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n68跑码掉电

楼主(2014-11-01):
不上u不掉电,上u不插cpu供电部掉电(北桥内存有供电),跑码到d0后掉电(有时能看到23),电源管理换了北桥也加焊了,压cpu座也无效果没有思路了。求教

网友:
不插内存掉吗

网友A:
没插啊,没见过不插内存会掉电的

网友:
掉电不外乎 缺压和 短路  楼主 静下心来 好好测测 一定有发现的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这块吧

网友:
要是短路的话是不是应该保护呢?电源不保护是不是还是说明是缺压啊?

网友:
查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插啊,没见过不插内存会掉电的

这个我见过

网友:
复位,时钟,反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