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A开机无显

楼主(2014-11-01):
   今接到一台联想E46A机器,开机无显,但电流跑得很好0.9-1.1-1.3-1.2-1.4-1.6-1.3,原以为处理显卡就会好,可是做了两次,涛声依旧;当时很晕,想想难道是在寻址过程有问题,因为是I3CPU ,索性把CPU/南桥和BIOS都弄了,问题还是一个样,沉思良久,但这种问题不好测量,想想还是在显卡上,于是把显卡换了就好了,还真不明白显卡芯片N10M-NS-S-B1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A:
应该之前先给显卡预热下 这样不至于 走弯路

网友:
这种显卡大把坏的

网友:
是不是弄的时候没有烤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之前先给显卡预热下 这样不至于 走弯路

这样的效果不是很大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显卡虚焊,用BGA要不加好,要不加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效果不是很大吧

我的意思是可以先确定故障点

网友:
这本 就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可以先确定故障点

各有各的方法吧,总之能处理故障就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