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迅维网的客户端怎莫不能登录

楼主(2014-11-01):
迅维网的客户端怎莫不能登录

网友:
客户端使用的不是QQ账号登陆,而是迅维网账号和密码登陆。如果不知道迅维网密码的,请先找回密码再登陆客户端即可。详情请看客户端使用说明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68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