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78 I5 电源灯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1):
早上一来,老板递过来一台苹果A1278,I5的机机,说不触发,电源线的灯不亮。顿时心里一阵激动,还是第一次修苹果,在实地的时候饼哥讲苹果的时候好像说过倒推的方法。果断拆下板来。一般来说,灯不亮应该就是检测不到适配器,苹果有一条1-wire总线,在论坛下好图纸和点位。 量了U6900的5脚才1V电压,心里有底了,再量VCC脚也才1V多点电压,往上追查到了 U6901是个五脚的与门的4脚也是1V多,首先量它的5脚供电也才1V多,应该是3V才对,看来3V的待机不对 这电压是U6990产生的 查了一下点位,在内存槽旁边,用放大镜一照,现原形了,上面几个脚腐蚀掉了,这个没上图。果断吹下来一顿洗洗刷刷,装上去后发再涛声依旧,心里一沉,没焊好吗?这芯片不好下烙铁,用尖头焊的。先量一下芯片条件吧,7脚VIN有16多V,当量到4脚EN时发现没电压,这不科学啊,4脚和7脚是连在一起的,莫非断线了?再次把芯片拆下来,量4脚和7脚的焊盘不通,用放大镜照一下,没发现明显的断线,这黑板也太难看了吧,再量旁边一个大的电容,跟7脚通的,4脚是开路,马上找来一条铜线从电容那里飞到焊盘上,再次装上芯片,量了一下通的, 接上电源线,灯绿了,风扇呼呼的转了,接上屏亮机,维修到此结束。技术含量不高,高手请指正,希望能给小白们一点参考。

网友A:
1k大洋就这么做梦般的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大洋就这么做梦般的到手了

后来知道是老板回收的,加分啊兄弟

网友:
修复后有没有备份BIOS呀?

网友B:
楼主的图纸是简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纸是简图吗?

这就是苹果的图纸啊

网友D:
进水机 还是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苹果的图纸啊

噢!第二张图中的门电路输出直接给U6900供电,太少见了! 我还以为是简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 还是要细心

不是进水,无痕迹

网友E:
还没修过苹果呢    悲催啊

网友:
板号是820-????多少啊?

网友:
我都毕业好久了,连没修好苹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修过苹果呢    悲催啊

怎么跟我一样呢

网友F:
撞墙了,手上一台二修的苹果,修得蛋疼,黑屏,EDID正常,认到屏了,背光能亮,屏供电也有,开机可听到声音,显卡己换过~求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撞墙了,手上一台二修的苹果,修得蛋疼,黑屏,EDID正常,认到屏了,背光能亮,屏供电也有,开机可听到声 ...

示波器看屏数据线有没有信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撞墙了,手上一台二修的苹果,修得蛋疼,黑屏,EDID正常,认到屏了,背光能亮,屏供电也有,开机可听到声 ...

去刷BIOS,意外的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刷BIOS,意外的惊喜

:curse忒不厚道~和你说的,现学现卖啊,现在花屏,显卡换了,显存重做了,还一个样,咋整?

网友:
楼主 不错啊 还能修苹果 我都修了一台没修好 哎

网友:
不错啊,第一次修苹果就小有成就。

网友G:
我要是有分就给你加了,太好了,就需要这样的
jimkey
加分不扣自已分的,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要是有分就给你加了,太好了,就需要这样的
加分不扣自已分的,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我也在摸索中

网友:
回收的也已经不错了,学习了,以后多发啊。

网友:
其实苹果也没有那么的难修··只是难得接触·······

网友:
还没有修过苹果

网友:
苹果进水的多

网友:
苹果电路设计的有点复杂呢,ACOK的信号为什么不能跟仁宝这些一样呢

网友:
等待苹果的降临

网友:
哥们,苹果怎么收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