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监控器怎末修

楼主(2014-11-01):
监控器怎末修 汉邦高科的监控器 型号hb7008l

网友A:
求大神们帮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们帮助一下

求助首先要说明故障现象,最好不图,让大家帮你看看,你的介绍太牛啦

网友:
哈哈,其实我也不知道现象问题是什么,老板拿了一个监控器说让我修,也没说什么问题,我量了电压什么的都正常,我没修过这,晶震也有电压 。

网友:
单位的监控器坏了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省着修复后出理问题责任都落在你头上了!实话实话也没有修理的价值了,除非你有充足的配件和备料。

网友B:
监视器一般是不修的,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A:
但我们老板让我修,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视器一般是不修的,坏了直接换新

.......我修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们老板让我修,怎么办

晶振太有电压的话,直接上BGA哦  那货桥太TM哎挂了     每次我秀都少不了,不行就不休了

网友:
噢!那我试试上bga

网友:
仔细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别的真无办法了

网友:
正好,大家都缺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以后就请楼主多多分享一下,

网友:
是没输出信号,还是进不了系统?是不录像,还是检测不到镜头?……根据你说的,建议找人xwwh

网友:
这是监控工作示意图

网友:
没研究过    配件也不好买吧  贵的还可以研究下   便宜的就别浪费时间了吧

网友:
什么故障啊怎么修

网友:
就和老板说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