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PLUS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4-11-01):
华硕M2N68-AM PLUS开机瞬间掉电,不插小4PIN不掉电,测各大供电均正常。
待机供电3.4V,总线供电1.2V,内存供电1.8V,VDDA2.5V,桥供电1.5V,
上CPU测到核心供电1.5,就连VRM电源管理芯片的PG都有3.3V高电平,后瞬间掉电。

没有BGA,桥是换不了了,试了下加热单桥,好像开机时间延长了1秒左右,感觉的,也不知道准不准。
除了桥外,还需要考虑哪里呢?知道的高手提示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2 17:49):
今天没事,想起来料板堆里还有一片跟今天这片差不多故障的华硕M2N-MX的主板,也是通电瞬间3秒左右掉电。上假负载和不装CPU都掉,拨掉4PIN插头也掉。想着那就应该不是CPU的主供电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4-11-2 17:55):
先强制短接绿线可以通电,再测各大供电,发现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没有出来。
刚好在论坛看到一个帖子,是总线供电没有控制电压,如果短接总线供电的MOS管DS能触发就是桥的问题,要做桥。我也短接再开机,一样掉电。

补充内容 (2014-11-2 17:59):
接着看论坛,发现有个帖子说这板子不上CPU会掉电,这是什么情况,要知道我测主板的时候都是用假负载的,一般不上CPU,所以这两块板子都没有上真U试过。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个CPU,我CPU多,就是不知道好坏

补充内容 (2014-11-2 18:02):
先上个3600的,一样掉电,再找块看看,只有5000的了,换上去,神了,不掉了。MY GOD,上内存,诊断卡,通电了,跑码了。我要哭了,搞了这么久,居然是块好板。不知道上午让客户拿走的会不会是一样的呢?丢人丢大发...

m2n68-am plus 2.01g.rar

M2N68点位图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A:
测一下CPU供电场管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量下CPU供电MOS,看看是12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插小4脚掉电 最好还是先全换掉CPU上下管,还掉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CPU供电场管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打过阻值,对地500左右,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小4脚掉电 最好还是先全换掉CPU上下管,还掉查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的VDD,EN,PWM都查过,电压正常,PG也发出了

网友:
如果确认CPU供电正常的话,查查时钟芯片吧!印象中它易坏。

网友C:
是我的话也只有换了板才有下一步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话也只有换了板才有下一步想法了

昨天中午一老头拿来的机子,下午就来了两趟了,好像很不放心,怕人黑他似的。搞得没心情修了,直接给他装回去,让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