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求救

楼主(2014-11-01):
接了个学生拿过来的笔记本,他自己拆来着,现在待机电流偏高,待机芯片发烫,取下待机芯片发现3.3V对地只有005,用烧鸡法来烧只摸到南桥有些温度,用脸去贴主板也没发现有烫的元器件,怀疑是南桥损坏,不过这个机器是用户自己拆坏的,内置的电池,会不会是用户不小心掉进去了小渣弄坏的啊?

网友:
取下待机芯片对地值才005不就说明待机芯片坏了么

网友:
还有取下待机芯片还高待机不就说明短路了么,拿图纸查就行了啊

网友:
后级有短路没

网友A:
把3.3V电感拆了   就知道  先还是后的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3.3V电感拆了   就知道  先还是后的问题了吗

是后面的问题,前面不短路

网友:
烧机大法试试吧

网友:
先上BGA下南桥,这样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说只烧出南桥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去的地方太多了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啊 最好的办法就是分级断开烧鸡

拆了更快,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后面的问题,前面不短路

自己拆机,真的很容易烧坏桥的

网友:
也没准是桥坏了那哥们才拆的机,要不没事谁拆他干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