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4-11-01):
    客户送修华硕华硕P5G41T-M LX3型号主板。反应故障不跑码!

插电检查,看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按照时序查电压——时钟——复位的步骤检修。

量测各部位都有电压出来,内存,桥,总线,CPU电压都已出。查PCI B16脚没有时钟电压。发现问题。时钟未出来导致主板没有复位。查时钟芯片周围电路电压。
量测发现没有P_VRMPWRGD. 追查P_VRMPWRGD到

这个三级管和排阻。发现排阻电压不过。822排阻,大家都知道吧。更换该排阻。电压出来。插电,诊断卡跑码亮机!

网友A:
你最好拍板子图片,方便人家知道哪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拍板子图片,方便人家知道哪个排阻.........

别人发帖不易!还是体谅一下吧,再说有点位有知道什么引起的

网友:
P_VRMPWRGD是开启时钟芯片的。

网友:
这里822排阻应该是起到P_VRMPWRGD时钟开启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B:
华硕的822应该进棺材了。它为人民做了不少贡献。

网友:
怎么最近看华硕的案例都是82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822应该进棺材了。它为人民做了不少贡献。

没有822怎么为我们创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拍板子图片,方便人家知道哪个排阻.........

非常支持你这种观点,为下次秒杀做准备

网友:
老兄有图纸吗? 发一个嘛

网友:
这个822真是多啊

网友:
你确定是华硕P5G41T-M LX3这个型号?我怎么在点位里找不到你这个点

网友:
又是可恶的822

网友:
望楼主多多发好贴

网友:
有些 华硕板子822换来也不行的 啊

网友:
华硕的822就像NV笔记本的上的630显卡一样

网友:
学习 了   自己也在学

网友:
位置 在12V旁边的那个822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