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H61MV-ITX PS/2故障维修

楼主(2014-11-01):
主板型号  ASROCK H61MV-ITX
主板故障   主板PS/2不能使用,二修板。使用USB键盘可以进BIOS,证明不是挡机(挡POST画面)

修复过程
目测主板IO(NCT5573D)及PS2接口 PCH都更换过,并且IO焊盘有掉盘现象刚好是键盘的CLK信号,心想,应该接上线就会好的,但是接上线后,打PS2接口键盘鼠标数据时钟线的对地阻值发现有偏大的,换掉IO,阻值恢复正常,但键盘灯还是不亮。这下就要开始查信号了,当然键盘接口的上拉电阻及滤波电容也更换过,更换BGA无果,你妹啊,这么斜门,就在这时,发现一个问题,主板正常点开机键可开机,但是开机之后点开机键不能关机,强行关机可以关机,这下就知道原因了把,IO肯定是缺少条件。查了键盘模块的KBRST信号,当查到PCICLK信号时,无33M,心想断线了?查PDF经过2个电阻最后到PCH,IO到IO旁边的电阻无异常,但是到PCH到第2个电阻有问题了,第2个电阻阻值变为15M欧,IO的时钟没过来,导致IO工作不正常。

注意,本帖下面不准回复,可以加分。如有回复,纯属灌水,因为你没仔细看帖,我会举报,不加分的你就别回复了哈,你回复我举报你,你回复给自己加分,好聪明啊,别说你踩到了炸弹。

网友(2015-12-25):
一般电容电阻坏的还是多点   IO坏的还是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