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 开机暗屏。有时不显示,维修求助。

楼主(2014-11-01):
废话不多说,,,ASUS X44H  开机暗屏。。有时候不显。。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维修结果:   直接换了显卡 ,在显示LOG之前掉电3次。然后正常显示使用正常。。。找了官网BIOS刷了。。故障依旧。。。请问各位前辈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
那个图纸 是我当时 啦屏3V 到   背光开启脚的时候查的。。后来发现不止暗屏一个问题。。。所以。。。。去掉了飞线

网友:
他掉电是  自己掉到待机然后又起来 然后又掉了 反复 三次 然后才正常显示

网友:
没装猫 也会反复掉电重启的

网友A:
楼上的 没装猫也会掉电吗 现在新款机器 还有猫吗?都没了吧

网友:
官网BIOS没找对吧?要不你先裸板开机试一下。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B:
楼主的点位图可否共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 没装猫也会掉电吗 现在新款机器 还有猫吗?都没了吧

装猫,指的是

网友:
再加焊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点位图可否共享一下啊

点位图软件在打开前系统时间要调到 2011年否则会报错。。

文件夹外面的就死软件和点位图,里面那个文件夹是解压后的软件和图纸

网友C:
楼我有这个板子,不行便宜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我有这个板子,不行便宜给你。

啥价格。 合算我就让客户换板了。省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