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E不触发 不开机 秒杀

楼主(2014-11-01):
之前在论坛里看见好几个关于华硕F83SE不开机的帖子好像都没有结果,今天遇到一个,拿来时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检查无进水无外伤,上电点流0.02,测量3.3V待机正常5V没有(此机器出发过后才有5V输出),开机按键上有3.3V按下有拉低动作。继续检查发现,在按下开机键的同时3.3V待机消失5V依然没有输出,由此判断可能是短路保护,测量5V待机电感对地组织0Ω,断开电感发现后级短路,飞线上电烧机,发现电感边上的贴片电容发烫,拆下电容测量不短路,换了一个电容,通电按键就可以开机了。此问题解决。附点位图 BIOS

网友:
x修过开关的 这个倒没有 下次注意

网友A:
按下开机键的同时3.3V待机消失5V依然没有输出,由此判断可能是短路保护!这是判断问题的关键依据。

网友B:
新手,请问楼主,飞线的电从哪里来的,稳压电源吗?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了,给新手指导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C:
打值是最基本的啊     楼主没打值就上电了吗

网友:
维修短路啥法强,烧鸡

网友:
用地烧机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问楼主,飞线的电从哪里来的,稳压电源吗?

嗯对 从0V开始 电流在1A以内 就摸的出来

网友D:
不量二极体极就上电,不值得学习啊

网友E:
5V的电压用烧鸡大法危险了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机键的同时3.3V待机消失5V依然没有输出,由此判断可能是短路保护!这是判断问题的关键依据。

测量5V待机电感对地组织0Ω  这个是更准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打值是最基本的啊     楼主没打值就上电了吗

现实维修中相信打值的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量二极体极就上电,不值得学习啊

我见过的维修人员基本没几个会打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的电压用烧鸡大法危险了点点

CPU供电的我都用,怎么没见过危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值是最基本的啊     楼主没打值就上电了吗

多谢楼主详细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实维修中相信打值的很少吧

基本维修流程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