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320一体机重装系统正常启动,重起就不正常

楼主(2014-11-01):
lenovo b320一体机重装系统正常启动,反复重起时一过Windows滚动条就黑屏,安全模式正常!  重装完系统 能好,但回头再重起或关机后再开,就黑屏有灯光但不显示!  进安全模式正常!

网友:
B320的机器最好是装原版驱动试试。

网友A:
兄弟是带tv功能的吗?能帮我测个东西吗》测一下 单独的显示板上的tvs接口两个大的0欧电阻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装了那个驱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带tv功能的吗?能帮我测个东西吗》测一下 单独的显示板上的tvs接口两个大的0欧电阻对地阻值是多少?

一个600欧 一个700欧    我这个是开始打不上显卡驱动,现在是灰屏,你解决了吗?

网友:
B320的机器最好是装原版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