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主机 装系统一到Windows启动图标就卡住不动

楼主(2014-11-01):
lenovo主机  装系统一到Windows启动图标就卡住不动  不管装WIN7 还是XP都是在启动图标这卡住!  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方案! 已更换内存和硬盘试过都不管用!

网友:
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的情况是南桥坏了,不过楼主最好说下你的主板是神马芯片,G41的话基本是干南桥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A:
先看看你的系统时间对不对!!如果系统时间不对装系统是会报错的!!!以前一个上网本就是这样   时间不对到了启动换面就卡住了!!!先看看吧   时间没问题了再按硬件检修流程来!!

网友:
如是用的独显显卡GPU有问题,内存与显卡不兼容,也会出这样的故障。

网友B:
联想。。。拆光驱,拆前置USB接口,换晶振,清理CPU接触面,碰到几次都是CPU接触不好偶尔可以,冷机就卡滚动条的

网友C:
换CPU,显卡试机。

网友:
有没有试过安装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显卡试机。

还是不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拆光驱,拆前置USB接口,换晶振,清理CPU接触面,碰到几次都是CPU接触不好偶尔可以,冷机就卡滚 ...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的系统时间对不对!!如果系统时间不对装系统是会报错的!!!以前一个上网本就是这样   时间不对 ...

但是我见过的其实都会报时间不对的啊

网友:
IO、声卡、网卡、南桥!

网友:
先把外设一个一个试着屏蔽下,看看哪个屏蔽了  可以进去,很多都是外设引起的,,如果不行 只有干南桥。

网友:
先屏蔽外设,不行换io,最后换SB

网友:
卡滚动条  联想的  有些可以刷个bios  试下    然后就是外设     全搞掉   最后做桥    有些主板 卡滚动条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映泰  就很明显

网友:
什么型号没说,有通病的嘛……

网友:
时间对吗?cmos放下电试试

网友:
先把所有的外设备拔掉,  你换过硬盘跟内存   那就在再把SATA线换一条  还有 我有遇到过CPU有问题卡Windows画面的, 你试一试  很少就是了,目前就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