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无线网卡怎么也打不开显示红灯,原机三天线,换两天线的问题依旧

楼主(2014-11-01):
HP 6930P无线网卡怎么也打不开显示红灯,原机三天线,换两天线的问题依旧   硬定后换的无线网卡在别的机器上还在用!是不兼容么,高手支招!

网友A:
把原机无线第20脚给贴一下

网友:
HP的机器有的好像要装个什么程序才能正常开关无线,要不就只有屏蔽脚位了

网友:
要是我直接加一个USB的无线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机无线第20脚给贴一下

20角是从那边数的啊,亲,新手求指点,从小接口那边数20个,还是从18角那边数过来20个,

网友:
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20角是从那边数的啊,亲,新手求指点,从小接口那边数20个,还是从18角那边数过来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