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超级本进系统后运行超级慢!

楼主(2014-11-01):
联想U410笔记本,进系统后无论运行什么软件都超级慢,硬盘是kingfast 64GB MINI PCI-E固态硬盘(无SATA接口,手里没有这种盘换不了盘试)/CPU I3 3227U/4G内存,装XP和WIN7一样,桥温度很高,求助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联想带固态盘的机器最好还是不要把系统装到固态盘上,那样固态盘很容易出现损坏,用联想的固态缓存软件做缓存,效果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带固态盘的机器最好还是不要把系统装到固态盘上,那样固态盘很容易出现损坏,用联想的固态缓存软件做缓 ...

这台本本只有固态硬盘,没别的接口……

网友A:
搞个USB3.0的移动盘,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先把U跟内存换到其它机器上验证下。桥温度很高,估计是它。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USB3.0的移动盘,装个系统试下。

移动盘装系统更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