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HD103SJ不认盘

楼主(2014-11-01):
一三星1TB硬盘。HD103SJ故障为不认盘,插上电源数据线后手摸盘体电机有起转,感觉有寻道开始的身音后停止转动, 这种情况是不是固件坏了。需要数据。有经验的兄弟麻烦教教小弟。

网友:
三星盘质量不啥样,,,

网友:
不认盘不是板的问题?

网友:
停止转动!肯定不正常。看看电机驱动电路有没有发烫元件。

网友A:
这个基本确定 是两点故障    1. 固件模块损坏  2. 磁头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确定 是两点故障    1. 固件模块损坏  2. 磁头损坏

这个固件坏如何修 清表吗?

网友:
如果,没有敲盘声的话,固件可能性大,如果,有敲盘声的话,磁头坏的可能性大,都需要专业技术员才能处理。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的话,最好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确定 是两点故障    1. 固件模块损坏  2. 磁头损坏

补充一下:
这个基本确定 是三点故障    1. 固件模块损坏————基本是ROM芯片  2. 磁头损坏   3.A表问题。
除磁头物理损坏外。,以上2点问题都需要专业程序来修复。

网友:
自己搞不定就找专业的来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