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 T220 不接信号线,正常显示,接上主机后,电源灯闪,屏也一闪一闪

楼主(2014-11-01):
三星 T220 不接信号线,正常显示,接上主机后,电源灯闪,屏也一闪一闪,闪时出的图像是 无信号。 这种情况肯定不是MCU坏,如果MCU坏的话,是接上信号后,黑屏无显示。

查VGA接口,R G B对地值,发现G B 明显偏高,查是接地的75欧电阻变大所至,换后地值正常。查钳位二极管 A7W98发现有二个坏了,而且都是与地相连的二极管坏了。
  更换后依旧。没有了维修思路,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不用盲修 一步一步替换 缩小故障点 锁定目标 再下手 修起来也快点 一个显示器 就那几个件件 慢慢研究 祝你好运

网友:
是不是程序坏了

网友A:
你再查一下逻辑板上关键电压,看看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首先查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查一下逻辑板上关键电压,看看有没有不对的

关键电压有哪些?

网友:
三星的MCU换得、多, 没思路就刷刷MCU

网友:
   刷程序就行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下,测行场信号正常不

网友B:
程序刷了,还是一样。后然我测了一上,接上主机闪屏时,给高压供电的16V电压 16V-17V 跳变,换过滤波电容还是不对。 后然测驱动板电压,主芯片有一组电压应为1.8 实测为1.92 查三脚供电管为:DH 17-18 0903DG 最左边一个接地,最右边是3.3V输入,中间是输出1.92V,不知是什么管?请大家帮我分析,这个是什么管子。 谢谢!

网友:
有跳变换一下电源光耦,这个坏的话,电压会跳变

网友:
电压跳变时,从驱动板过来的EN信号,它的电压也在0V-2.4V跳变。 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了。
芯片型号:SE758MRH-LF

请问这种芯片带程序吗?

网友B:
终于让我查出来了,是SE758MRH-LF  的32脚 HSNC对地短路了。

问一下这个芯片,有的买吗?里面有没有程序?

网友:
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B:
不是程序,是驱动板上的SE758MRH-LF  的32脚 HSNC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刷了,还是一样。后然我测了一上,接上主机闪屏时,给高压供电的16V电压 16V-17V 跳变,换过滤波 ...

1.8V 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让我查出来了,是SE758MRH-LF  的32脚 HSNC对地短路了。

问一下这个芯片,有的买吗?里面有没 ...

有卖  无程序

网友:
闪屏时背光正常吗,上面你说VGA输入多元件损坏,有可能是雷击的,

网友:
建议更换主板了。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先,不行的话吧电容都换了,电容失容造成供电不足,带不起负载

网友:
SE758MRH-LF  这颗我有 不过是原装没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程序,是驱动板上的SE758MRH-LF  的32脚 HSNC对地短路了。

SE758MRH-LF    QFP128    Samsung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今天 换板后,测行主芯片SE758MRH-LF  的供电有三组 :5V 3.3V 1.8V 换板后,此机修复。

同时也谢谢大家的关注与帮助。

网友:
哪个机器看看按键,在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大部分都要刷刷MCU就好了

网友:
MCU被静电损坏了

网友:
是插着信号源量的吗?肯能是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知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机器刷了个程绪就可以了

网友:
行场正常不?应该这两组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修提太不容易了,你收了多少?

网友:
修好了,祝贺。

网友(2014-12-04):
我的经验高压变压器漏电吧.

网友:
VGA接口处有2组并排2极管 更换即可 之前修复过 最好找个通电路更换

网友:
MCU程序哪里有啊。。。。怎么找不到 我这儿有个 驱动板发烫 屏和开关闪,点裸板 开关都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