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求助索尼VGN-SZ42C不认硬盘和USB

楼主(2014-11-01):
索尼VGN-SZ42C不认硬盘,板号:MBX-147。USB设备也不能用,此机器之前进过水,处理后能开机但发现不认硬盘,后来看到南桥下面也进了水,就换了个南桥,换了南桥后还是不认硬盘和USB。后来看主板不贵就直接和客户沟通换板子吧,板子到了还是这样。不认硬盘和USB不能用。这台机器硬盘是用一根连接线连接到主板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线容易坏,即使是线坏了为什么USB也不能用呢,把硬盘线拔了USB也不能用。还有USB也是一块单独的小板用连接线连接到主板的,把USB线拔了接硬盘也认不到。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并且处理好的师傅,希望能给点见解。

网友:
那就是排线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 挺奇葩的    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主板都换了可以排除了,剩下的就是硬盘及连线了。

网友:
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
这机的排线容易折断的,楼上注意一下

网友A:
我擦。你不会检测一下硬盘的好坏啊,还有就是你是进不去系统呢还是BIOS里面都没有硬盘设备呢??或者说是设置有问题???你这问题好奇葩啊

网友:
明显排线问题吧 亲

网友B:
你都换了主板了,再试一下硬盘,不就成了!剩下的就只有连线!!!USB的不清楚!!!

网友:
不是板的问题了,要么是线,要么是硬盘问题,打一下USB的值和供电,我觉那个5V很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换了主板了,再试一下硬盘,不就成了!剩下的就只有连线!!!USB的不清楚!!!

USB也是一块单独的小板用连接线看这句很明显也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你不会检测一下硬盘的好坏啊,还有就是你是进不去系统呢还是BIOS里面都没有硬盘设备呢??或者说是设 ...

这种问题还用你来说?硬盘都换过,BIOS早就进去看过了。要是连这些情况都不知道看我还做什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