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320一体机插U口设备开机就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4-11-01):
lenovo b320一体机插U口设备开机就进不了桌面   不接就可以正常开机怎么解决亲们

网友:
设成U盘启动了吧,而这盘没有引导,,,

网友A:
lenovo 这机器怎么设置硬盘启动,亲,进去怎么也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ovo 这机器怎么设置硬盘启动,亲,进去怎么也改不了

开时时按F2或F12试试!一般开机第一画面有提示的。

网友:
为什么不拍点图上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ovo 这机器怎么设置硬盘启动,亲,进去怎么也改不了

设置方法请按型号百度

网友:
亲们,现在情况是这样,重新做系统 ,第一次正常启动, 关机再开机过了启动图标就一直黑屏!真是纠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