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9

楼主(2014-11-01):
今天客户送来一款联想本本 K29 说是看电影20分钟左右自动关机 拿过来一试 关然如此 拆开 没思路了 那位前辈遇到过此毛病 指点一二 我是新手

网友:
电源、温度、软件兼容、主板

网友:
清灰吧,不行直接换风扇

网友:
我这台机器也是自动关机,南桥烫的很

网友:
多半是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温度,和散热大多数是这样

网友(2014-12-16):
已经解决了 换的主板所有外设都换了 还是不行 最后主板交换

网友:
已经决绝

网友:
最后还是换板啦,我还以为楼主解决了主板问题、、、我这有台时亮时不亮,没思路,有哪位大神给点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