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怎么修?

楼主(2014-11-01):
(无正文)

网友:
如果全板子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那先刷下BIOS下。

网友:
刷资料首先, 再打LPC上的波,看看有无波,

网友:
先的测下CPURST

网友:
打北桥到CUP和内存的数据,地址线阻值。

网友A:
刷 BIOS
打 三大总线值
查小供电
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B:
有了CPURST#先确定CPU工作-总线-片选-刷BIOS

网友:
建议一实地,跟班长混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CPURST#先确定CPU工作-总线-片选-刷BIOS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 BIOS
打 三大总线值
查小供电

还有然后吗

网友A:
还有就是请基地学员  分享一下然后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请基地学员  分享一下然后怎么查

你不是准备也去实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