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鸟求换驱动板的心得?请师傅们来上一段谢谢!!

楼主(2014-11-01):
看了显示器维修教程了解到,液晶维修总结三点,电源板和高压板和驱动板三个板块,1、电源板输出一般12V 5V“特别机型14.5V  5V”另算,维修时先确定电源板的两个输出电压是正常范围为好,如果不正常修出电压或换板,
2、高压板为灯管提供点灯的电压, 个人感觉如果是高压板的问题测量常坏的几个元件有无问题能测量出问题直接换了,把容易空焊的地方加焊一下,如果没有问题一般就是用通用高压板改板,如果要细修可能不划算,一是时间,二是如果大芯片坏了新手也没有什么备货,三是高压板修好的可能也不怎么稳定
3、驱动板控制整机工作时序,把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输出到屏上,个人感觉测量供电有无3.3V 1.8V,测量晶振是不是起振有压差,程序是不是乱了看要不要刷一下,以上有问题修好,如果没有问题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换板,现在问题来了,因为没有换个板心里没有底,  如果换通用驱动板是不是根据屏后面的型号贴纸,买一块合适的驱用动板,1、买来后是不是要还要买一根合适的屏线呀,原坏的驱动板的屏线是不是用不了,要不是要改屏线,2、原来的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电源线是不是也要改线,一般也不会合用的吧,3、驱动板乐华或鼎科的,两个中好像有一个是不用刷程序的,是不是只要改样刷屏的跳线就可以了,还是一般也不会改跳线,4、买来的通用驱动板放原机子好放吗,大小一般都相差大吗?谢谢从来没有换个也没有修过问的问题可能有点傻,请路过的朋友指教一下驱动板如果换通用驱动板,最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建议尽量买原机的,实在不行再用万能的该,用万能要看是什么机型,有的机型用万能的不行

网友B:
看说明书,买前向商家提供屏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尽量买原机的,实在不行再用万能的该,用万能要看是什么机型,有的机型用万能的不行

请问一下外面的液晶显示器专们的维修店,一般是修驱动板,修不了一下是改万能驱动板,一般不就准备2-3种,如果19寸以内,22寸以上的就可以了吗?应该不会从网上邮一块原机的或到电子市场去买原机的驱动板吧,如果网上买的原机的驱动板应该不用刷程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买前向商家提供屏信息。

我知道提供屏信号给卖驱动板的,想问的是买来的驱用驱动板的屏线接口和电源板的配口和原装驱动板的接口不一样的吧,是不是还要买新的屏线,电源线,或改屏线或电源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提供屏信号给卖驱动板的,想问的是买来的驱用驱动板的屏线接口和电源板的配口和原装驱动板的接口不 ...

一般商家把该考虑的都考虑进去了,你不必担心,不是想象的那样麻烦!有些小改动是在所难免的,但非常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外面的液晶显示器专们的维修店,一般是修驱动板,修不了一下是改万能驱动板,一般不就准备2-3种 ...

一般都是买原机的,因为稳定,改的不稳定,还麻烦,原机也不贵,几十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买原机的,因为稳定,改的不稳定,还麻烦,原机也不贵,几十块钱,

买原机的当然是最好,请问一般客户拿机子来修换原机的驱动板一板要网购吧,网购一般要2-3天到货,客户一般你处理让他等的,还是你买了一大堆各品牌原装的驱动板,应该不是后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商家把该考虑的都考虑进去了,你不必担心,不是想象的那样麻烦!有些小改动是在所难免的,但非常简单 ...

谢谢,有你的说法感觉有底了,不然还想屏线那么多脚怎么处理呀,能买到屏线还好,买不到改都不知道如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原机的当然是最好,请问一般客户拿机子来修换原机的驱动板一板要网购吧,网购一般要2-3天到货,客户一 ...

客户好多不知道那是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忽悠还不会吗,为什么老纠结驱动板呢,可以发顺丰啊,实在不行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