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开机问题

楼主(2014-11-01):
待机0.022有3V  5V        开机时候  开机灯会亮,电流0.027    PM_SUSC和B都没电压    EC67脚有电压    pwrsw有跳变    pwrbtn有跳变        不不知道是跳变太快怎么的    万用表没测到的最低值是1.6左右   EC的供电复位都正常    还有量pwrbtn的时候开过机显示了  之后几次也都有可以开机显示   装起来就变回原样子了    求解答

补充内容 (2014-12-27 14:57):
这个机器修好了,一般都会换IO换南桥,反正我感觉不是南桥问题,所以上点的时候把南桥的旁边的电阻电压量2端的电压发现偏低的就换了之后就好。

补充内容 (2014-12-27 15:01):
还有我想说下对于华硕不开机的问题,在修好这个机器后之后遇到2台也是K43的板子,也上按开关灯亮电流只上升了一点点,都是在南桥边上量电阻,一端有3.3V一端没有3.3V电阻换了就好了,而且用5分钟就修了,

补充内容 (2014-12-27 15:06):
还遇到过一台华硕K42JV 4.1的板子,拿过来的时候不开机,拆开把主板电池拔了能自动上电显示,按开关之后关机了,再按就不能开机,测得LID只有0.12V找到EC旁边的排阻另一端3.3V排阻换了就好

补充内容 (2014-12-27 15:06):
还遇到过一台华硕K42JV 4.1的板子,拿过来的时候不开机,拆开把主板电池拔了能自动上电显示,按开关之后关机了,再按就不能开机,测得LID只有0.12V找到EC旁边的排阻另一端3.3V排阻换了就好

补充内容 (2014-12-27 15:07):
就修了这些吧,发出来大家看看  免得又人遇到走弯路吧,换EC、南桥要成本还麻烦

网友:
RSMRST有没有 测呀 是不是电压不稳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楼主修好一定要分享经验!!!

网友:
查EC供电是否正常稳定,再就是换EC。

网友:
PCH这边的问题,尝试更换

网友:
啥南桥 可能很大

网友:
南桥性能不良了可能   尝试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