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触发即掉电 求大神给思路

楼主(2014-11-01):
                  现本人手里有一联想 G460  独显  板号:LA-5751P
       故障:掉电
       待机3.3V、5V都有,换过CPU,内存,故障依旧。
       触发电源指示灯闪下即灭,掉电之后3.3V、5V就没了。
       查了一下各个电感的阻值发现PL7【20欧】、PL8【46欧、无CPU测量的】这两个阻值有点低,不知道正不正常。

       PL7 显卡供电 如图:              PL8 CPU 供电 如图:
       请大神赐教,求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4-11-2 18:19):
现在怀疑板子有短路,因为触发以后3.3V、5V就没了,可能是后面哪里保护了。但又找不到,还想请教大神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查短路。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打过了。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唯独北桥和CPU供电那个地方,阻值低了点,发了帖子,坛友说其阻值正常。
   现在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触发以后3.3,5V就没了,想在它的后面烧一下,可不可以。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正常的,楼主,电流上到多少安?

网友:
掉电后还能触发不    如能触发的话   打下各大电感  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另外 掉电后待机就没了  这个也不正常   看下图纸  你这个机子的待机是什么时候有的  如果是触发之前就有的   那就不对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 同意

网友:
你测下3、5V线性有无短路,触发即掉电的可能有短路

网友:
掉电之后3.3V、5V就没了.en开启有没有3.3v?

网友:
CPU的值都有三百以上的,今天有一台DELL的也是这样偏低就造成不定时掉电

网友:
手上有张板了,要换板的话CALL我

网友:
掉电掉到待机都没有了,那就是保护了,或许有短路。

网友:
前天修到一个 宏基4740 的 也是待机 的时候有3 5  V  打 电感的值也不短路, 触发后 上点 0.12   然后就掉 在测  没有3  5V   测 芯片 条件都满足  , 刷了  下N个  BIOS   发 线  都不触发了

网友:
好像笔记本电脑有点难修

网友:
看看电流跳到几A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