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能开机黑屏,外接不显示,各位大侠,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4-11-01):
今天收到一台HP V3000 ,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高手们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是不是G86-630-A2的显卡 是的话就不用问了,你懂得

网友B:
用疯抢加热显卡。然后睁大眼睛看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G86-630-A2的显卡 是的话就不用问了,你懂得

显卡 nf-430-n-a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疯抢加热显卡。然后睁大眼睛看屏幕

额,我试试

网友C:
不管是AMD还是INTEL v3000,这种故障现象不是显卡问题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试完之后可行,还需要上BGA的,要不然活不久

网友:
这种情况   显卡或北桥    没别的事了

网友:
换改良的显卡

网友:
是AMD的,那就搞北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AMD还是INTEL v3000,这种故障现象不是显卡问题就是北桥的问题

这个笔记本屏线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哈哈  这个直接杀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