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B470 卡进度条,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01):
刷过BIOS,换过硬盘,一样是卡进度条,然后把原来的B820换成I5的,不卡进度条了,但没装完系统就掉电,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CPU 坏或CPU供电问题把。

网友B:
楼主最初问题是什么呢 原来的系统进不去么 还是装不上系统呢,先用安装版系统跑一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初问题是什么呢 原来的系统进不去么 还是装不上系统呢,先用安装版系统跑一遍吧

最初的问题就是卡进度条 呢,U盘PE引导菜单那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坏或CPU供电问题把。

谢谢,我再找个U换换,不行的话先杀桥再搞供电

网友:
恩恩!HO ~看下波纹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问题在搞硬件,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CPU 供电除了电感。全部换掉吧。。

网友:
cpu供电的从驱动芯片一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B470的CPU及其供电易坏!确认正常后还卡的话只有加焊桥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有一组不良,或者CPU本体坏了,你想 换了个U就可以进去,这一步就可以看出CPU坏了,然后是输出的电压带不动I系列的U

网友:
CPU,CPU供电,CPU的电容,今天一台HP原装机跟你情况差不多,换完CPU的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C:
是CPU供电的问题,那几个铁壳壳,不好弄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PU供电的问题,那几个铁壳壳,不好弄有风险!

.........有那么难弄么    我第一次直接成功啦 后来  没有一次失败过   难道我人品好!!!

网友:
会引起掉电卡机的其实也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吧, 待机51125旁边容易被腐蚀 乌龟管 桥 EC ROM  这四样基本就是B470的四大通病吧

网友:
b470 集显供电烧毁,更换6721、 6725 、5911后,供电0.9v是否正常?能安装系统,不安装集显驱动可以进系统。安装集显驱动后,就卡在win7的四星画面了。请高手指教,0.9伏的供电是否正常,应该是多少伏?另外5911上面的代码AL 3和AL T是否能代换。

网友:
内存更换试过没有?

网友:
机器头段时间修好了,其中一组铁壳和驱动IC及U换了就好了

网友:
o尼玛我也有个这个破本子,还没搞好,刚到欢迎使用就蓝屏代码是0x000000ed换个cpu还是一样,硬盘内存全换了不行。明天去把其他的铁皮管都换了

网友:
内存 CPU 硬盘 外设接口

网友:
查CPU供电 都是金属的MOS管 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