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HINKPAD E50不跑码时钟灯闪烁

楼主(2014-11-01):
AMD的板子-IT8502E。基本上应该查遍了所有电压都正常。CPU_LDT_RST#,CPU_LDT_STOP#两个3.3V正常。
BIOS刷过了。跟原始故障一样上电电流0.9,无跳变。3,5V都正常稳定输出。s5_on,ICH_RSMRST#,sus_on,MAINON,VRON,+VCC_CORE,+1.1V_ON,CPU_PWRGD,A_RST#,全正常。无语中。。

是时钟芯片挂了吗?给个思路吧。怎么搞啊

只有一个EC-BIOS心都碎了。本来还想刷SB-BIOS呢

附上图纸

网友A:
这板就这一个bios的 这种问题还是先刷个bios再说吧 然后就是注意rtc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测下时钟芯片周边的电阻有没有电压

网友B:
是不是时钟挂了,测一下不就知道了,CPU复位正常不是一点多V吗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了,不好修!

网友:
加焊 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时钟挂了,测一下不就知道了,CPU复位正常不是一点多V吗

是1.5V。我都修蒙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板就这一个bios的 这种问题还是先刷个bios再说吧 然后就是注意rtc是否正常

BIOS刷过了,RTC也正常,哭泣中。。。。

网友:
北桥灌胶不想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过了,RTC也正常,哭泣中。。。。

内存有读取么,不行就换006 这个南桥容易坏

网友:
先测下各路是压是否正常

网友:
然后再刷下BIOS 式式

网友:
再不行的话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如果打了黑胶的 最好是重织珠了

网友:
实在不行 也要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之前修过 换北桥好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或者根本不跑码

网友:
换个桥试试,不过风险大

网友(2014-12-05):
我收上有个 装硬盘死机的 换北桥后待机高 南桥有点发温 电流在8.0不动了 南北桥都换了 没用 没内存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