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01):
5V电感对地短路,把电感一端翘起来后,一端短路一端阻值正常,然后我就用烧鸡法,用可调电源的正极接短路端的电感,负极接地,电流跳到5V。从可调电源上来看是短路了,可是摸主板没地方发烫,烧不出来,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看看对地阻值多少 我遇到对地00的 板层短路的

网友:
在换一个短路点 在烧 不止一个短路点吧

网友:
看图纸,5V后极一个一个去查

网友:
看图纸   实在烧不出来的   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只能找图纸一个一个拆了,重点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