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后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11-01):
       MS-7392 VER;1.2主板cpu旁的电容4.3v 680uf鼓包全部换成4.3v680uf的固态电容,还换了一个16v1000uf、换完之后开机其它正常就是黑屏无显示,中文卡显示检查内存或更换内存,数字卡显示d8,高手指点下是咋回事?毛病出在哪里?不胜感激!!!

网友A:
换个内存看看,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有独显也重新插插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看看,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有独显也重新插插金手指

显卡金手指檫过了,上不上内存都是相同的提示。

网友:
放下电,,,换内存,,,量一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内存,有的内存频率不对,这种电容鼓包的换了就好

网友:
找个BIOS刷下看看。

网友B:
我也有过一次换电容不显示的经历,结果认真检查一番,原来有一个电容反了,没有爆咋。

网友:
个人认为   液态电容和固态电然是有点区别的   不要随便代换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换电容无显,一定要刷BIOS?

网友:
再检查下电容吧

网友:
是不是换电容的时候把主板背面的电路弄断了

网友:
要是没错,应该是焊断线了,或者BGA弄空焊了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一次换电容不显示的经历,结果认真检查一番,原来有一个电容反了,没有爆咋。

我只想说, 哥们  你好运气,  我刚来的时候 直接当着客户的面装反电容  当面爆炸     多尴尬啊

网友C:
电容极性搞反了没有,把旧电容换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极性搞反了没有,把旧电容换回去试试

没有搞错,就得早扔了、

网友:
还有更坑爹的,一片板能进PE,就是装系统的时候死机,换了几个电容后直接掉电,烦人。后来也没想去整它了浪费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