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二修ASUS K42JZ笔记本不触发到烧CPU上管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1):
昨天接了一台K42JZ的笔记本,客户在维修同行那修过,价格没有谈好,客户拿来找我修,哎!看来又是难啃的骨头啊,俺又不是小蚂蚁,怎么老是啃骨头啊!命苦啊,接机器了,狂拆!拆完一看傻眼了,EC下面的焊盘掉了10几根线啊,上图

哎!慢慢接吧,接完补绿油,处理好EC焊盘后按下开机后关发现不上电,待机电流有轻微跳变,跳到0.05A,待机指示灯亮了,于是找出图纸慢慢追查,发现按下开关键后EC的56脚PM_PWRBTN#有跳变,南桥没有发出SLP_S3#和SLP_S4#给EC的PM_SUSB#和PM_SUSc#的脚,也就是EC的107脚和21脚没有收到南桥发来的SLP_S3#和SLP_S4#信号,导致EC没有办法开启后面的V_CORE电压和后面的各路供电,一路追查南桥的供电和32K晶振和RTC电路,发现南桥供电对地阻值只有5欧,晕,南 桥短路了,更别说32K时钟也没有了,接着换南桥, 上图,换完

上电电流一下跳变到1.8A跳到2.5A,接着可怕的一幕出现了,一下子飙到5A的电流,晕死,大电流,接着一阵排查发现CPU的供电上管也击穿了,什么情况啊,心里乱糟糟的,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啊,什么骨头这么难啃啊,哎!接着来排查CPU的供电电路了,查了VR_ON和供电全部正常,试着换了个RT8856和CPU上管后上电后3秒钟又挂了,又大短路了,晕,幸好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料板一比对发现PC8805和pc8811自举电容被上家维修同行拆了,难怪老烧CPU上管,此时心里一万句草泥马涌上来了]
补好拆掉的二个BOOT自举电容,上电终于亮机了,_
这时平静的一天过去了,
二修不容易啊,累啊,加分啊,大哥们

网友A:
这几天修二修板修的我看到二修机都觉得恶心

网友:
我最近也在修ASUS K42系列的机器,不过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修二修板修的我看到二修机都觉得恶心

二修而且还是被同行做过手脚的啊,真发火啊,修死人了啊。。修人都修残了!

网友B:
很幸运的CPU没烧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修二修板修的我看到二修机都觉得恶心

EC补线  有什么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补线  有什么技巧

用笔记本灯管的线,一根细的线最方便,补好焊盘涂点绿油紫外线固化就OK了,焊接要小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幸运的CPU没烧掉

还好没有烧CPU呢,是的啊,修二修的机器最怕人为故障啊

网友:
大哥你是人吗   你就是神啊

网友:
无懈可击的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补线  有什么技巧

多练

网友D:
boot脚电容被去掉了怎么会短路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oot脚电容被去掉了怎么会短路的呢

没有BOOT自举电容屡屡烧MOS管,不信你找个板子试试,哈哈,拿坏U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BOOT自举电容屡屡烧MOS管,不信你找个板子试试,哈哈,拿坏U试试去。。。。。

这也说明了,华硕这款机子保护功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BOOT自举电容屡屡烧MOS管,不信你找个板子试试,哈哈,拿坏U试试去。。。。。

哈哈,不是保护功能不行啊,是人为拆掉了电容导致的故障,

网友:
南桥供电?你是指VCCSUS3_3还是别的?

网友:
这样还能修好 果然是牛人

网友F:
EC十几根线还能补呀 。这么叼  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十几根线还能补呀 。这么叼  牛B

呵呵,维修最基本的焊工还是要有的才行,不然你怎么和人竞争啊

网友:
VDDP 供电不足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