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命令详解

楼主(2014-11-01):
EXIT(热键ALT+X):退出MHDD返回到DOS
ID:硬盘检测,包括硬盘容量、磁头数、扇区数、SN序列号、FIRMWARE固件版本号、LBA数值等
1、PORT(热键SHIFT+F3):端口选择或选盘
2、i(热键F2):查看容量,型号信息,如果出现红色报错,则固件坏
3、SCAN(热键F4):
   修复简单坏道,只要作用是检测硬盘坏道数量以及分布情况
   REMAP映射,当扫描到坏道时,把坏道加入G表
   ERASE DELAYS擦除等待,当扫描到坏道时,作短暂的停留,对坏道位置进行修复, 修复的时候会出现W(WRITE)符号,有修复假象坏道功能,如果修复不成功,则加入G表
4、ERASE:擦除、清0、先修复,再加G表,修复校果好
5、FASTERASE:快速擦除,快速清0,先修复,再加G表,有风险(会损坏磁头)
6、PWD:给硬盘加USER密码(密码加在模块里),加密成功后,按F2,可以看到提示硬盘被ATA密码锁定
              全盘扫描全部显示感叹号(代表固件坏或被加密)加密PWD灯会亮
7、UNLOCK:对硬盘解锁,先选择0(USER),再输入正确密码
8、DISPWD:解除密码,先选择0(USER),再输入正确密码,再使用DISPWD之前,必须先用UNLOCK
                   命令解锁
9、HPA:硬盘容量剪切功能(剪切完按F2命令),0内存、1固件(选固件1)
             只能后面不要
             不能中间不要
             不能前面不要
10、NHPA:将硬盘容量恢复为真实容量(先要断电再接上)

网友:
挺好的, 适合初学者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免费分享,不回复都对不起楼主。

网友:
都是MHDD的经典命令

网友:
谢谢分享  密令不错/要是教解锁就好了

网友:
课堂笔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