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进水机的维修,修到想死

楼主(2014-11-01):
   很久没发帖了,不是本人不想发帖,只是有些机的故障太简单,也没啥技术含量,所以本人觉得没必要发,但是今天这台机还是有必要发一下帖的,大家都知道进水机故障多,我今天遇到的这台就是,虽然没有完全修好,但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下的,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主题
   今天拿了一台联想的F40A,板号是LA_3061P,拿到后我就直接接上电流表,电流在0.05A,一看这电流就知道待机偏大了,好吧,拆开吧,一拆开我才知道 又是一台进水机,有好多个地方都腐蚀了,于是乎先把腐蚀的解决下,花了几十分钟,总算解决的差不多了,好吧,这下咱们就得开工了
  于是拿万用表测了下公共点的对地值,220多,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不正常的,于是我又用了烧板法(本来说好不用的),别怪我食言,但是这招还是得用啊,只要小心点就没事的,然后就烧出了一个滤波电容,直接换了一个上去,此故障完美解决
   再接入电流表,电流在0.03A,这下电流正常了,然后按开关,电流上到0.2A左右,我去,难道是CPU供电没出来,于是一测全板的电感,发现真的没有CPU供电,没办法,查吧,但是当我看到CPU供电芯片的时候,心都凉了,看到没,真是冤家啊,又是MAX8770(本人对此芯片已经有阴影了),一看到此芯片我首先就会想到下管5V,(到现在还没修好过此芯片的下管5V)于是我条件都没查,直接测下管看有没有5V电压,测完之后,心终于放下了,竟然没电,哈哈,只要不是下管5V此机还是有救的

  接下来测芯片的工作条件,第一下肯定是芯片第19脚VCC供电了,一测,竟然没有,不用说,看它哪来的呗

   这就是+5VS的来源,由此图可以看出,+5VS是由+5VALW经U27导通之后转换而来的,由于U27是个N沟道的MOS管,所以G极要为高电平,经本人测得此MOS管的G极为18V左右,再测其S极,也为5V,看来此MOS管是好的,那问题肯定是出在后面了,于是往后查

  再返回CPU供电芯片,查它的供电,查PR214这个电阻发现其两端都有电压,再想测PR215,发现竟然只有一个焊盘在那里,看到这我晕了,这要是有电,那真是有鬼了,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还好发现的早,要不又可能走弯路了,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个10欧的电阻装是,嘿嘿,CPU供电出来了
可接下来的问题却又让我烦了,电流上到0.6A掉电,我晕,心想这进水机咋这么多故障啊,即然掉电,那咱接着查呗

   于是先查了全板的所有供电(正常),再查时钟(都有),最后查复位(0V),哈哈,看来是没有复位引起的掉电,这下问题找到了,那就好办了呗
,大家都知道,南桥要想发出PTCRST#是要满足条件的,那我就一个一个来查
   首先肯定是南桥的供电了,经本人细心的测量,供电是正常的
   接下来测PWROK,这个是分组供电好信号,此信号是由EC的第45脚发给南桥的,经本人测量,此信号为3.3V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再查CPU供电的好信号,由下图可以看出CPU供电芯片好信号输出来名字变成了VGATE,然后再送给南桥,经本人测量此信号也为3.3V,正常

  最后还要测两个重要的时钟信号了,一个是ICH_14M_ICH(也就是一个14M的时钟),经本人测量此信号也是正常的

  还一个是CLK_PCI_ICH(也就是一个33M的时钟),经本人测量也是正常的

即然以上条件都正常,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于是上BGA把南桥拿下,换了一个桥,重新植球,再把它做上(过程就不说了)
然后再接入电流表,按开关后,电流还是上到0.6A然后掉电,我去,见鬼了还是怎么的,一测复位,还是没有,
于是本人再次测了下南桥产生复位的所有条件,发现没有测错,难道换上去的南桥是坏的,于是本人再换了一个上去,
结果还是一样,电流上到0.6A掉电,依旧没有平台复位,本人真的很不甘心啊,明明知道问题是在哪里就是修不出来,
还是想请教一下各位,本人是否还少测了什么条件,如果有什么忘测了的条件,还望各位多指证,本人感激不尽,谢谢

谁,伴我闯荡 + 5

网友A:
哇,,楼主来得太及时了,我的V360,HM55的桥,我的是出复位掉电,复位刚出0。几V就掉好快,把CPU供电芯片好信号,拉低就不掉了,,,和你的有点相似,,我的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楼主来得太及时了,我的V360,HM55的桥,我的是出复位掉电,复位刚出0。几V就掉好快,把CPU供电芯片 ...

好好找找吧……。祝你好运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跟进水有关系,要是我 我就仔细再看进水的地方 而不是去查它为何不出平台复位了。

网友C:
楼主!维修技术了的啊!小弟这还放着一个戴尔的E6510的本呢待机和你的差不多,0.03A 可3 5V都有,不触发,我查了好长时间,也没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维修技术了的啊!小弟这还放着一个戴尔的E6510的本呢待机和你的差不多,0.03A 可3 5V都有,不触发,我 ...

查下EC的六大条件和南桥的五大条件以及BIOS的两大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跟进水有关系,要是我 我就仔细再看进水的地方 而不是去查它为何不出平台复位了。

那我要好好查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EC的六大条件和南桥的五大条件以及BIOS的两大条件

好的,我在细细查查!谢谢哈!

网友E:
bios 刷了没有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  思路放开点   你说的下管5V 没修好过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刷了没有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  思路放开点   你说的下管5V 没修好过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好几台都是下管5V,上管G极没电,所以不出那组电压,没有修好一台

网友F:
泉泉哥又出贴了啊,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泉泉哥又出贴了啊,呵呵

你给加点分呗,到处都遇到你

网友F:
像这种没头绪的北桥问题,你就把所有的脚都查下呗,我是说查所有条件40个脚都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没头绪的北桥问题,你就把所有的脚都查下呗,我是说查所有条件40个脚都查

要不我寄过来给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不我寄过来给你

本人不接受你的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不接受你的业务=。=

我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给加点分呗,到处都遇到你

=。=我的分给狗吃了,今天一上来就没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分给狗吃了,今天一上来就没加点分

什么意思啊?

网友F:
我点加分了,显示是0分=。=我这也是刚上来的说,只能说给狗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点加分了,显示是0分=。=我这也是刚上来的说,只能说给狗吃了

谁知道你搞什么了,怎么没见你发过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