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常用英文术语

楼主(2014-11-01):
Adapter
适配器
ON_BACKLIGHT
背光控制信号
ADJ
亮度调节
ON_PANEL
屏供电控制信号
ADJ_BACKLIGHT
亮度控制信号
OPAI
单位增益输入
蓝色
OPAO
单位增益输出
Backlight
背光灯组件
OUT/GATE
脉冲输出
BLON
背光开启
OVP
过压
BST
电压源自举
PANEL
面板
CE#
片选
PCB
线路板
CS/SENSE
过流检测
POWER
电源开关
DET_DVI
DVI接口检测信号
PWM
脉宽调制
DET_VGA
VGA接口检测信号
PWM
软启动
DEVN
充电开关
R
红色
EMI
抗干扰
RE
放电开关
ENA、ON/OFF
开启信号
RI/RT
频率、过温
FB/COMP
反馈
RPT
同步输出
FLK
充放电信号
RST
复位信号
G
绿色
SDI
数据输入
GND
接地
SDO
数据输出
GPIO
分配引脚定义
SLK
时钟信号
HDR
驱动高压侧
SW
开关
HOLD#
挂起/暂停
SYNC
同步输入
HPD_CTRL
热拔插控制
TFT
薄膜晶体管
HSYNC
行同步信号
TIMER/SCP
定时
HV/VIN
启动供电
UVP
欠压
Inverter
高压板、逆变器
VCC3.3
3.3V供电
ISEN
电流检测
VCTRL
核心供电检测信号
KEY
按键
VDD/VCC
持续供电
LCD
液晶显示器
VDDC
核心供电1.8V
LCM
液晶显示器模块
VDIV
电压检测
LED_A
LED灯信号
VERF
基准
LED_G
LED灯信号
VGH
脉冲信号
LX
开关振荡
VSYNC
场同步信号
MULT
正弦参考电流
WP#
写保护
OCP
过流
ZCD
零电流检测输入
VDVI
图像处理芯片
内部供电3.3V
DDCA_SDA
存储器IIC总线
VMPLL
DDCA_SCL
VPLL
AVDD
VDDP

网友:
VDDP参考电压是12V吗?

网友:
你说的是那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