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M55-v 主板刷bios能亮 重启就不良了不断重复跑马

楼主(2014-11-01):
各位大侠 有没有什么建议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重刷一个bios试下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不是BIOS问题,肯定有其他问题

网友:
插上卡 每次跑过内存  复位灯会亮一下  不断重复

网友:
这个板  你先把822换了在看看  内存的条件都量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其实华硕的主板BIOS坏的非常少。。。。估计是哪个822不良了。。

网友:
桥加焊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