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脚位
符号
功能
CT
外接定时电容 1.7V
RT
外接定时电阻 1V
NON1
误差放大器1正输入(连接灯管接口,用来比较猴急电路反馈1.1V)
INV1
误差放大器1负输入1.1V(第一项负输入)
FB1
反馈1(第一路反馈1.6V)
DT1
死区时间控制1/软启动设置(第一路软启动设置)也就是过流过压保护0.4V
OUT1
输出(第一项脉冲方波输出3.8V)
GND
地(芯片接地)
VCC
电源(芯片供电12V)
OUT2
输出(第二项脉冲方波输出3.8V)
DT2
死区时间控制2/软启动设置(第一路软启动设置)也就是过流过压保护0.4V
FB2
反馈2(第二路反馈1.6V)
INV2
误差放大器2负输入1.1V(第二项负输入)
NON2
误差放大器2正输入(连接灯管接口,用来比较猴急电路反馈1.1V)
SCP
定时锁存器设定(保护引脚,屏闪或一亮一灭,把此引脚接地)
VREF
基准电压输出2.5V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