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检修流程

楼主(2014-11-01):
一、目测:保险丝、整流桥、大电容、MOS管、过流检测电阻、
         PWM芯片、输出端二极管、电容、虚焊、掉件
二、以上元件目测正常,接着测以下元件二极体值(用二极管档)
三、上电检测(用隔离电源)
1、测量电源板输入端有无220V交流电
2、没输入,检测电阻,电源线,电源插头
3、有220V输入,接着测量整流桥输入端
4、无220输入,检测EMI电路,保险丝,负温度热敏电阻,互感滤波器
5、有输入220V,接着测量整流桥输出端,或者大电容正负极,有无300V左右直流电
6、无300V直流电,检测整流桥或者大电容,后极短路
7、有300V直流电,,接着测量启动供电有无16V或者300V(不要直接测量芯片引脚,测量芯片外围元件)
8、无启动供电,或者启动供电电压低
9、先把芯片外围稳压二极管拆掉,先不装,检测启动电阻,芯片短路
10、将MOS管与芯片一起拆掉,测量芯片,原来启动脚有无300V,有300V说明芯片损坏
11、启动供电正常,接着测量持续供电有无11V——16V(大电容旁,小电容正极)
12、无持续供电,或者持续供电低,也是把芯片外围稳压二极管拆掉,还是没有,接着检查频率设定电阻阻
值,过流检测电阻,持续供电外围元件,脉冲方波输出外围元件
13、持续供电正常,接着测12V5V有无输出
14、无输出,检查反馈电路,使用可调电源,将可调电源电压调到6V8V,将可调电源正极接到电源板5V
正极,可调电源负极接到电源板负极,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光耦4脚,黑表笔接光耦3脚,
打开可调电源开关,万用表显示几十或者一百欧姆,说明反馈电路正常。如果万用表一直显示无穷大,
    检查反馈电路、取样电阻、精密稳压器、光耦
15、反馈电路正常,还是无输出,检查频率电阻,持续供电外围元件,过流检测电阻(连接在MOSS极),
脉冲输出元件
16、输出电压跳变,检查反馈电路(在5V输出端正极与5V负极接上一个电阻1K——100K,接上负载,还
是跳变,说明电源板正常)
17、接上负载还是跳变,检查频率电阻,持续供电外围元件,过流检测电阻、脉冲输出元件
18、有12V输出,无5V输出:变压器5V输出外围元件
19、有5V输出,无12V输出:变压器12V输出外围元件,把高压板供电断开
限流电阻一般在10Ω以下(持续供电)

网友:
要按这步骤修不得累死!首先测主要器件无短路的,通电直接测滤波电容两端有300伏左右的电压,再测MOS管的D极有300伏左右电压,再测芯片起动脚有7——12伏的电压,测MOS的G极有无驱动电压,再测芯片供电有无电压。最后测次级输出有无电压,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真是学习了,我现在有一块电压板24V和5V输出低,只有14V和1V多,不知道怎么修????谢谢师傅们指点!

网友:
都是高手呀    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 分析过

网友:
这只是参考,有需要的可以看下,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