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维修

楼主(2014-11-01):
显示器偏色或者颜色不正常,检查VGA接口时,检查接口针脚是否有虚焊脱落的情况,有的时候请加焊,然后检查接口内部的弹簧片是否变松
1、用示波器检查端口123脚是否有波形
2、检查13、14脚行场同步信号是否有正常的波形
3、检查9脚电压,当计算机连接显示器时,这个脚电压为5V
4、检查5脚电压,连接计算机后,这个脚电压应为低电平,这个脚为高电平的时候,微处理器认为没有计算机
5、检测VGA接口附近的二极管,电阻等元件,这些元件损坏会引起无法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
6、检查VGA接口的IIC总线(12、15脚)到存储器上的上拉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A:
基本第1、2条正常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第1、2条正常了就差不多了。

同意,其他脚位多没太大意义

网友:
怎么发到硬盘模块了

网友:
是呀,怎么发到硬盘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