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3Z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1-01):
宏基4733Z不触发,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5明显偏高,拆机测待机电压3 5V无,待机芯片RT8206B微热,连换了三个都不行,最后在HP G4的主板上拆了一个,待机出来了,待机电流为0.002,可是按了开关键还是不触发,测IO的工作条件,先测VCC电压直接为0,打对地阻值,直接为0,IO短路了,上了一个全新的IO上去,再测阻值正常,再次通电,待机电流为0.001,以为正常了,按开关键还是不触发。测VCC还为0,结果一测是R292的2.2阻值为了无穷大,换之,VCC正常,可是还是不触发,现在有点晕了,测开关键电压为0.4V明显不对,这个NBSWON#直接跟IO95脚直接相连,难道换的IO还有问题?再次测IO工作条件,VCC    VCC_POR#  ACIN都为3.3V正常,LID591#休眠信号电压为0.4V不正常,这个信号不正常也会导致不触发,找图直接取掉HE1 PT3661-BB把+3V_PCU连在IO93脚LID591#上,3.3V正常后,可是这个开关键电压还是0.4V,分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0728-1-1.html这位仁兄的贴子,感觉这位仁兄的分析有问题,如果有错希望这位仁兄指正勿怪,因为这位仁兄不触发一直的修+3_S5这个信号,我觉得这个信号应该是按下开关键触发后的第一个动作,S5_ON信号在触发前应该是低电平,这样这个RVCCD信号肯定跟S5_ON同步的也是低电平,只有S5_ON触发后为高电平,RVCCD才会是高电平导通+3V_PCU产生+3V_S5信号的,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现在修着还是不触发,现在都感觉是这个IBM的南桥有问题导致的,这个机子修了这里还有那里问题,现在都修晕了,今天分析了一晚上图纸头有点晕,希望高手帮分析下,我还露掉了别的什么IO的工作条件

补充内容 (2014-11-3 16:17):
已解决,IO的VCC短路把R293的电阻烧坏,这个电阻直连BIOS芯片的第三脚,是BIOS芯片的问题,换了一个一样的BIOS芯片刷了程序换上,开机上电OK

网友:
补弃下哈,提醒一些子灌水不看贴的人,你们就不要回复了,不要不看贴不知道人家的主板是什么问题,只看了下标题是不触发就直接回复换南桥,换IO,刷BIOS的话哦,更离谱的是还有些人直接说COMS电池放下电,都是一群水货维修人员的回复,直接可视为灌水

网友:
嗯 基本上也就这些所知道的条件了啊?希望大神能站出来回答

网友:
他那个是BIOS没供电 供电是转换出去的  转换的那个管子要高电平导通  所以他那个成立的   板子设计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开关键电压为0.4V表明你换的EC有问题了!正常时开关键电压为0.4V应该触发了。在排除开关键上拉电阻及供电的情况下只有再换EC了。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往回走走了, 待机芯片 EC 一个电阻  。现在找到原因是一个电阻坏了,那是不是也说明了原来的待机芯片还是很有可能是好的呢,你可以换回去看看了。EC就不能判断到底好坏了,我觉得还是待机和EC之间的问题,一台机器3个问题? 又是待机 又是电阻 又是LID的?你信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往回走走了, 待机芯片 EC 一个电阻  。现在找到原因是一个电阻坏了,那是不是也说明了原来的 ...

我也觉得很蛋疼,那个电阻坏肯定是IO短路才烧了2.2这个电阻的,这个VCC供电刚好又是待机芯片发出的+3V_PCU供的,一个机子修了这么多地方坏,结果还没修好, 换了谁都有些吃不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往回走走了, 待机芯片 EC 一个电阻  。现在找到原因是一个电阻坏了,那是不是也说明了原来的 ...

我准备再换一个IO试下,反正发了三个一样的IO,也许这个IO也有问题呢,开关键电压是IO发出的,换IO之前是没有电压,现在是0.5V,所以我准备再换一个IO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键电压为0.4V表明你换的EC有问题了!正常时开关键电压为0.4V应该触发了。在排除开关键上拉电阻及供电的 ...

我也是这么想的,也许我换的IO有问题,本来开关键没有电压的,结果换了IO后有0.4V了,查了IO的工作条件,应该也都满足了

网友D:
开关的上拉呢!有没有查,只有0.4v看看是上拉没有出来还是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的上拉呢!有没有查,只有0.4v看看是上拉没有出来还是被拉低了

开关直接跟IO95脚相连,中间没有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很蛋疼,那个电阻坏肯定是IO短路才烧了2.2这个电阻的,这个VCC供电刚好又是待机芯片发出的+3V_PC ...

一开始你就搞错了导致迷茫。 开始打值的话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那找到这颗电阻 换了说不定就好了,现在到底是待机芯片有问题还是EC有问题 都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你就搞错了导致迷茫。 开始打值的话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那找到这颗电阻 换了说不定就好了, ...

待机芯片跟IO肯定都有问题的,因为开始IO不发烫待机发烫,不出3 5V ,我分析IO不发烫的原因是因为2.2的电阻烧坏导致没有IO VCC供电,肯定要先修出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换了后待机电压出来了,才修到IO的,这两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擦类。楼主要加油啊,修出来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这些条件都正常 可以查下跟 BIOS的线路 还有刷BIOS

网友F:
兄弟你还是放弃吧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网友F:
请你记住  高手是不会看贴的  没有时间的  你要明白   靠别人  你不如换板吧   我的话是不好听  但是是真心话,,你要明白  大侠

网友G:
查下 待机芯片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EC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下 待机芯片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EC换了

兄弟,待机芯片短路会出3 5V?请问你内容看完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还是放弃吧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那你还去迅维学么子呢?回家去做板卡级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你记住  高手是不会看贴的  没有时间的  你要明白   靠别人  你不如换板吧   我的话是不好听  但是是真心 ...

你去迅维简直是在浪费钱呀,你适合做板卡级维修人员,说真的

网友F:
去迅维就是学习基础的    钱没有浪费的  兄弟 大侠 你想做高手那是要靠高手的指教才行  在加上自己努力的修行才能达到境界,所以我叫你换板直接秒杀  明白吗 你以为培训之后有多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迅维就是学习基础的    钱没有浪费的  兄弟 大侠 你想做高手那是要靠高手的指教才行  在加上自己努力的修 ...

换板不需要学习基础的,只要屏不亮,你换了内存还是不亮,你就可以直接考虑换板了,又简单又秒杀,真想不通就这么简单的判定是不是主板问题,你还要去花钱学习,真服了你的智商

网友F:
我可以百分百确定你修不好那块板  ,,因为不属于维修界的人   兄弟  你还是回家种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百分百确定你修不好那块板  ,,因为不属于维修界的人   兄弟  你还是回家种田吧

很遗憾的告诉你,我今天上午已经修好了,哈哈哈,现在转修HP CQ42不触发了,兄弟,你以后在电脑行不会有大的作为的,不说别的,首先,你的内心没有苦研,只想到换板,第二,你没有耐心,第三,你的性格也根本不适合做维修,所以我觉得种田很适合你,从你回复可以看出,你对电脑一窍不通,可能只知道电脑有个板,也许,你是去迅维学习什么叫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遗憾的告诉你,我今天上午已经修好了,哈哈哈,现在转修HP CQ42不触发了,兄弟,你以后在电脑行不会有 ...

这你都知道   不好吧  大侠  看来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呀   能看出我的水平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也许我换的IO有问题,本来开关键没有电压的,结果换了IO后有0.4V了,查了IO的工作条件, ...

重新换了一个EC问题一样,最后把BIOS芯片换了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往回走走了, 待机芯片 EC 一个电阻  。现在找到原因是一个电阻坏了,那是不是也说明了原来的 ...

BIOS芯片坏了,换了一个BIOS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你就搞错了导致迷茫。 开始打值的话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那找到这颗电阻 换了说不定就好了, ...

不过待机芯片跟IO芯片还有那个电阻的确是坏了,我开始的维修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条件都正常 可以查下跟 BIOS的线路 还有刷BIOS

真跟大侠说的一样,最后BIOS芯片也坏了,换了一个BIOS芯片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