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开机无限重启 求思路

楼主(2014-11-01):
翔升ASL H61M主板开机开不起来,5秒左右就重启,5秒后就又重启!  不插内存不重启,一插内存就重启,13年12月京东买的,打算返厂,但时间需一个月太长。所以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求思路 求思路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我的华硕P8H61主板台式机曾有次反复重启现象,擦试内存好了。

网友:
换了内存要还不行的话,很可能是供电有没到位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好的,那我看看

网友A:
H61的主板只要是不显示,都是开机断电  重启,断电  重启,一直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的主板只要是不显示,都是开机断电  重启,断电  重启,一直反复。

恩,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开机的时候。测内存的1.5V电压正不正常。不正常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B:
你插上内存  不要插 4PIN  看会不会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插上内存  不要插 4PIN  看会不会重启

行 不重启了  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 不重启了  那是什么问题呢?

先问下你那个有跑马吗 ?是代码跑到了内存了吗 ? 我之前有修一块板也是会重启,卡在C1重启,查内存工作条件,原来是触发的 时候SMDATA被拉低到0V,在测   发现装上CPU就会被拉低,又找了SMDATA的点位,修好 了,是CPU的VID芯片坏了导致的被拉低   你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 不重启了  那是什么问题呢?

对了  你查一下  查上4 PIN  内存的工作条件   在测下不查4PIN   内存的工作条件  对比一下

网友:
BIOS也有可能 刷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