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联想Y460独显不识别有没有维修过啊

楼主(2014-11-01):
同题,换过显卡芯片,一样的故障,一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是黑屏,卸载过后可以进系统,用安全模式进系统可以看到显卡驱动是装起来的,暂时只是换过显卡 硬盘 ,系统基本可以排除。应该是硬件问题,有没有大神修过类似的故障,望告诫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显卡驱动 在官网下  可以尝试外接 修到过几个是用独显花屏 是显存挂

网友:
既然不能识别显卡,你怎么能安装驱动

网友:
这还用说啊,换显卡,搞紧点

网友:
有换系统好的 有换官网驱动好的 也有换显卡好的。

网友:
恩,换显卡,或者用集成显卡

网友:
驱动没打对。

网友:
好了没?我也有一块,请赐教

网友(2014-12-17):
我也有一块,打独显驱动打到一半就黑屏了     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
g470的修过,换显卡,

网友:
手上有个Y560的,也是一样

网友:
下个官网驱动  大多数都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我这也碰到一个

网友:
先看看显卡周围电阻有没有掉,确定没被人修过刷个BIOS试试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