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1):
机型:联想 E430C
版号:8131P rev1.0
故障:待机0.037A 不触发
昨天接了台E430C的机子,机子是红颜色的,还挺漂亮的。插上电源,待机0.04,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和客户交流了下,机子留下,把客户打发走了!维修开始。
      机子先扔给老婆大人,(是我的得力助手,拆装机以不在话下了)一会功夫一张裸板交到我手上。大概看了一下,很漂亮!没有明显进水,也没有修过的痕迹!心中暗喜,是台一修机,那修复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按习惯,接到机子,心中不能马上确定问题的机子先到迅维网上查查有没有什么通病,这样能节约很多的时间(在这里非常感谢本网站,在这时学到了很多东西)!网上一搜,这款机子还真有这种通病!一下心情大好,可以不用图纸,秒杀了,按前辈的提示,直接找到电源接口,万用表一测附近的电容还真的是短路的(其实心里还有疑问,按以前经验,公共点短路,插上电源,电流表对这种19V短路的应该能反应出来啊!但这款机子接上电源,待机电压很平稳,不象有大短路),仔细看了下,夷,这个电容已经焊过了,心里拔凉了下,在外修过了,怎么回事啊,难到是上家报了价,客户嫌贵没有修,万一真是这样就不好搞了,不免上家会做出一些人为故障,那不是要修死人!
       不管那么多了,先取掉挨着的三个电容,万用表一量还是短路的,这下完了,不能秒杀了!那三个电容也是好的,先仔细观察板子每个地方,看能不能发现有人为的动过手脚,过了10多分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只有按老方法,加电烧 ,电压调到3V,电流1.8A,到处摸,没有发觉哪里温度异常!地线倒是烫手了,不甘心,在加大电压到5V,电流有3A多了,冒着被烫伤的危险到处摸,终于有了发现 电感左边的那个小电容挂了,我已取下,放在电感上的!也不晓得这个会不会也是通病,待验证!没有多大技术含量请大家凑合看看,同时也给加点分,发个贴子真的不容易,特别是对我这种打字慢的!先谢谢了,在附上修好的图

网友:
正常后待机是多少,,

网友:
仁宝的 点火不成功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正常的待机是0.01

网友:
仁宝的大短路是不会直接5A的,  你这颗电容不是通病,通病是屏主供电电容短路。

网友:
敢不敢传个BIOS,缺这个BIOS

网友A:
这电容还真怪了,用表能打出来短路,接19伏却不明显,应该不是直接对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还真怪了,用表能打出来短路,接19伏却不明显,应该不是直接对地的吧?

仁宝保护做的好吧

网友:
看完楼主帖子现在真想认真学习学习仁宝的上电时序了

网友B:
这个电容在什么供电电感附近

网友:
手上都还有一台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在什么供电电感附近

我仔细看啊,图已很清楚了,CPU坐子旁!

网友:
杂个没人加点分啊,伤心哦!

网友:
点火回路部分的迟滞电阻  加上乱七八糟的电路分压的地方 算起来很麻烦· · 我修的时候所以只要比较器的正大于负就行了· · ·

网友:
点火保护了 哈哈 待机0.04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不是吹的,真心的不错!

网友:
这就是 仁宝点火的 好处了

网友:
楼主传个BIOS,缺这个BIOS

网友:
我修机器跟楼主主的思路很像,小电容短路用烧机法很准

网友:
有几位朋友说要BIOS,刚才在电脑上找了下,记着明明备份了的,怪就就没找出来,可能是读了没有保存,不好意思了,上传不了。下回有机会在备份一次!

网友:
19V电容短路最好修

网友:
下次我也烧一烧。

网友:
5v烧?楼主胆了点吧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真心的不错

网友:
烧鸡大法    快速解决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