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自动开机 请师兄们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01):
华硕P5G41T-M LX3  主板   上电自动开机, 软关机要自动重启 ,硬关机可以 , 测待机触发开关0.3V ,触发后3.3V 是不是开关上拉电压有问题, 帮忙分析下

网友:
绿线不受控开关针了,直接去io或南桥了

网友:
触发开关针对地有没有电容?

网友:
RTC的问题,或查周边,特别是振荡

网友:
不知道台机有没有WAKE#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关机变重启的。

网友:
像你这样。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打下阻值  看下pson 和pwrbtin的阻值 正常不

网友B:
华硕的主板822有可能

网友C:
先检查下IO旁边的上啦822   因为排阵只有0.4  一般5V或者3.3,,,如果正常就换IO。,。

网友:
一路查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下IO旁边的上啦822   因为排阵只有0.4  一般5V或者3.3,,,如果正常就换IO。,。

果然是 IO旁边上的那个822排阻 拆掉后 就有3。3V电压过来 此板已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822有可能

我换了 822 板子已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阻值  看下pson 和pwrbtin的阻值 正常不

此板是 IO旁边上的822排阻坏了 更换后OK

网友:
第一次修到这种板 都说是华华硕822 通病 换了后正常。

网友:
又是822惹的祸?

网友D:
我是小小小师弟啊

网友:
822排阻或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小小小师弟啊

822排阻或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