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抓不到网络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1-02):
手上有一台THINKPAD X100E上网本,网络抓不到,查看设备管理器连硬件都没抓到,X100E采用的是RTL8111DL的网络芯片,测量其工作条件发现Q16第4脚LANVCC电压不正常只有2.3V 测量Q16 第3脚LAN_ON 3.3v 正常,更换Q16测量LAN VCC还是偏低,测量其阻抗正常。拆掉网络芯片测量LAN VCC 3.3v 正常果断换了个新的网络芯片,再次测量LANVCC还是偏低。尼玛!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芯片是坏的,又重新换了一颗还是老样子。看了看图纸LAN VCC 也没去几个地方,拆到Q16发现LANVCC还是有2.3V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想不通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知道不要在这装逼!

网友:
真没有看出哪里还有问题,和网卡供电相连的都认真的查下看一下

网友:
看下LAN_ON 开启的电压够不够

网友:
还有 你可以给3V  也就是LANVCC  一个3V电压  看看 电流多少 电流要是高  肯定有短路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哈哈

网友:
测量Q16 第3脚LAN_ON 3.3v是不 正常的!起码也得5V以上,因为场管导通电压要在2伏以上。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LAN_POWER在待机下有3.3V的电压

网友:
直接导通电压啊 ,人才

网友:
换了芯片 还是低 那就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到啦

网友:
3VPCU正常不?

网友:
多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正常的,一开机LAN_ON 就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一开机LAN_ON 就拉低了!

肯定是附近的小电容漏电拉低了,你查查附近的电容看看,还有查下电阻有没有短路,有的小部件图纸是不画的,但是就在附近的,就那地方附近查保证有收获

网友:
修好了,是PCB内部短路了,

网友:
LAN-ON好像是待机时候为3.3,开机应该拉低到0.7左右,控制无线芯片供电,看看LANVCC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