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三修B460,修了10故障才修好

楼主(2014-11-02):
         前两天接了一台B460,来的时候是同事接的,说是上家搞过了,开关小板都没有装上,同事接手,限流通电,果然是大短,心想应该就是CPU铁壳的问题,拆机换了铁壳是不大短了,但是一通电的时候就跑0.54,结果同事就刷了BIOS,结果一样,同事还是老老实实量电压吧,结果一量才发现3、5V都没有,其它也没有供电出来,那怎么会是跑0.54呢,结果同事又摸了一下3、5V芯片,当时同事就被爽了一下,大家知道的,那不是跑0.54,那是短路短的,换了芯片,待机还是很高,有0.2几,又摸到EC很烫,拆掉,待机正常了,换掉,通电可以跑到0.23,这次是跑到0.23的,不是短路,3、5V已经正常输出,同事又一量CPU没电压,心想回想以前常修的故障了,把CPU电压修出来就基本上可以了,然后同事换了一CPU芯片,结果一样,又到处量一圈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没什么思路了,同事也不想搞了
          第三天,我接手,我量了CPU芯片38P,开启信号为0.6V,往前追为ALL_PWRGD信号,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在图纸上一搜这个信号,直接就弹到3、5V芯片的图纸了,我一量51125的23P也为0.6V,想当然的认为是芯片坏了拉低了开启信号,马上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心想肯定还有供电的好信号和这个信号相连,因为以前修B460都是比较简单的通病故障,就以为3、5V出来了,其它几路供电也没问题,后面一量内存电压没出来,一量内存供电芯片U5的1P有3.3V正常的,然后一看,这芯片好像是同事换过的,又量了一圈工作条件,都正常的,用示波器量上下管G极没有波形,果断换芯片了,结果还是一样不出,但是这次一量上下管G极有波形了,心想应该是上下管或者电容坏了,手上330电容比较多, 就先换了电容,电压出来了,电流跑0.23,一量U5第3P还是为0.6V,心想还有电压没出,看了一下时序图,量了一下1.05V没出,量了一下工作条件,量了14P的时候只有0.8V,心想不对吖,这个BOOT脚正常应该为5V左右,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C439的两脚,值为14欧,这里又自以为是了,直接换个电容,换了还是不行,一量还是14欧,由于U42和U5芯片是一样的,我又量了一下C526,值为549欧,又用示波器量上下管G极没波形,这才换的芯片,因为之前太果断了,这次怕被坑,换了1.05V出来了,电流还是跑0.23,一量CPU开启信号已经出来,马上装U和内存,电流还是跑0.30,心想:哇靠,这是跟哥杠上了吖!告诉大家吧,这里才到一半呢,后面还有一半艰辛的坑路等着我呢。当1.05V出来以后,CPU的开启信号已经出来了,就是因为出来了,这里又被坑了一圈,那滋味不好受,把CPU芯片的工作条件量了一圈,没发现异常,为什么没有没有发现异常呢,那是因为我把1.05V电压误以为是和VCCP是一个电压了,就没有去量CPU的VID信号,心想1.05V都出来了,VID信号就应该有的,后面被了一大圈之后才发现没有VID,一量没有VCCP电压,这次一量U65的14P,也是只有0.8V,一量电容C655两端值为14欧,又打了一下上下管的G极,没有波形,换芯片,VCCP出来了,装U和内存,通电电流闪一下0.56就掉了,不装U就停在0.23,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下班了,回家,一路上都在想,应该是保护了,才会闪一下掉电。
         第四天,因为闪一下0.56就掉电这个故障之前修B460的时候也遇到过,一直都没有修好,心想难道这次又要止步于此么,不甘心吖,心想CPU芯片换过的,暂时先排除是芯片的问题,先修修周围电路吧,怀疑电容,把CPU和集显的电容都换了,不行,心想铁壳是换过的,刚想排除铁壳的时候,心想不对,因为铁壳是之前修机器时留下来的,旧的,心想反正都换了这么多芯片,也不在乎这四个铁壳的钱了(原因最后总结的时候会告诉大家的),直接去买了两组新的铁壳,换上去电流到0.60不动,一量没CPU供电,换CPU(因为怕因为最开始的大短烧CPU),不行,瞬间有一种想砸板的冲动,没思路了,吃午饭了,吃了饭去抽了只烟,回来心想都修到这种地步了肯定不能放弃,宁愿把板修好再砸板至少证明我能修好这板,这是气话,这里突然想起之前看了一篇迅维老大饼哥的H55和H65的时序,想起集显电压有时会在CPU电压之前出来,没想那么多了,也没什么好想的,因为已经心力绞碎了,一量,没集显电压,然后又去看了一下时序图,果然是在CPU之前出来,又看到希望了,一量U61工作条件都有,打了一下上下管的G极,有波形,果然换一组上下管,之前换过电容的,集电电压出来了,电流还是跑0.60,那种心情大家应该知道吧,没办法,不能放弃,这次肯定是到CPU供电了,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又量了一圈CPU芯片的工作条件,可能是之前大意了,这次量发现芯片16P只有1.4V,不对吖,这里应该是5V,一量电阻R539第2P有5V,1P只有1.4V,一量阻值,变大了,到这个时候,电阻我都不想找了,因为是1.2欧的,直接拆掉,加一锡连起来,一通电,电流跑到0.80,CPU电压出来了,心里那个高兴吖,不过怎么感觉不对,电流始终是跳一下0.54再跳一下0.80,不过内存,换U换内存都不行,我FUCK!FUCK!FUCK!没办法,难道不修了么,量了一下,内存槽第30P内存怎复位1.5V正常,之前看过的帖子说是如果不过显卡也会有这种现象,然后就用风枪加热了一下显卡,不行,又想到CPU座空焊也有可能影响不过内存,加热了一下也不行,有点无语了,又刷了一次BIOS,不行,然后又上假负载量内存工作条件,本来想量一下时钟正不正常的,结果看到假负载上面的基准电压那个测试点的四个大字了,一量1.5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0.75V,一量U55的第3P也是1.5V,其它工作条件正常,到这里感觉看到希望了,直接换芯片,通电,电流跳了几次跳到1.5几,心怀激动的接上屏,通电测试,终于看到LOGO了,此时那心情激动的,那份感动!
         总结:这个板修了10个故障,我不知道到底是客户真是那么强大还是上家乱搞,还是进水了,另外还要感谢同事刚买的示波器,帮忙节省了好几个芯片钱,跟老板说了几次让买示波器,都不买,店里有个那种老式的模拟的,我们都不会用,老板太扣了,每次都是只要多买几个芯片修不好机器,就会黑脸,哎!所以说有些板都不想搞!

网友A:
楼主这技术还是自己开店吧,免得看老板脸色。

网友:
超给力的维修呀,这帖这故障让人无言以对

网友:
看了半天。没图简直太糊涂了

网友B:
数字后面加字母p是不是代表的脚?

网友:
修到1点半还在修啊,佩服
技术不错

网友:
主楼好牛逼,自己做吧

网友C:
楼主耐心很好,我的耐心也不错,这么小的字我还是一字不漏的看完了,建议楼主下次发帖时可以将字体调大一点,字太小看起来真的是很吃力,看的眼睛都花了

网友:
楼主有累心  技术也不错  完全可以自个做老板开店啦

网友:
楼主强力呀  自己单干这么样?

网友D:
这样的老板  你应该早把他开除了

网友:
给力,B460这机器故障太多。

网友E:
一台机器不可能同时出现这么多的故障,可能是上家烧鸡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后面加字母p是不是代表的脚?

P  就是pin  代表引脚

网友:
你可真有毅力啊楼主  ···想想上次修亲戚家戴尔的本也是  来来回回上了10次的BGA    换了四个南桥  三个南桥是坏的 ··料板上的东西伤不起啊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没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这板很难修成功!

网友:
我看的都醉了,你修的还不醉?

网友:
之前待机芯片坏了么  肯定是待机芯片上管 导通了  导致5V一路基本全部烧毁

网友:
lz集显不是跑马后才有的吗   先有CPU供电才有集显供电啊

网友F:
内存槽第30P内存怎复位1.5V正常       内存有复位1.5V

哈哈 学习了   内存还有1.5V复位   但是他这个复位  我看图纸是CPU给他的     CPU给内存复位   又说明说明呢  能解释下吗?  是说明 CPU工作条件正常  还是南桥已经发出  SMBUS?

网友:
这板修的.......很无语.......还好,修好了,不枉楼主一番心血

网友:
真够折腾的啊,我遇到就直接不修了

网友:
我累个去,看的眼都花来。。。没图纸感觉思路好乱,那个图放字中间就好了,放最后还要比对。。。

网友:
楼主技术还可以噢

网友:
楼主这技术完全可以自己单干了

网友:
楼主 真是有耐心修的挺不错 哎 我这也是都没示波器 老板舍不得买 烦 示波器这样的维修神器 没有叫我们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技术还是自己开店吧,免得看老板脸色。
嗯,买芯片是正常的,有时候并不是说,换了这个芯片就会好,而是换了这个芯片排除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维修。记得有一次,不出CPU供电,订芯片换上还是一样。但是芯片排除了,就放心的仔细排查。后面还是查出来了。
所以说,得买芯片,万一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呢,你还查别的查半天。这样会少弯路,增加效率。

网友:
你要是老板估计你都不修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维修 涨知识了楼主真够耐心放我我早不修了

网友:
最早的故障肯定是只有一个

网友:
人为修出了很多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看的头发晕

网友:
如果是我 遇到这种老板早就不做了

网友:
简单的看看就是一个维修思路,从0-9。能坚持把这个故障修完是好事,不是钱的事。上次修一个G470的三修,换了14个零件,当然故障点没你那么多。中途差点就放弃了。

网友:
我遇到这个 板 都是换板

网友:
修个机真不容易,,我这边也没示波器,,,不过老板还好,,修不出来也就算了,不过得多花时间搞,哎

网友:
人才,楼主也忒有耐性了,这么多芯片成本也高。不过要想练就高手就需要这样,不放弃。支持你

网友:
lz好强大哈

网友:
LZ的维修经验又上一层楼了

网友:
只有少数芯片可以啊!

网友:
楼主意志坚定 ,顶着老板的黑脸前进 佩服佩服  ,如果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小白看得眼花缭乱,大神收徒弟不?拜你为师

网友:
太强了吧,换的芯片那么多。

网友:
有耐心,强大

网友:
修好了,不容易,不挣钱啊

网友:
只有DDR3 内存复位一只不明白

网友: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佩服、、、

网友:
修了这么多天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谢谢各位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都是电压故障 如果楼主功底深的话修这种问题没那么累的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10个故障 换我 早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很牛啊   不过这个板子 通病不少  谢谢楼主  以后整通病不行还有其他思路

网友:
我要有楼主这技术就是贷款我也自己开个店,可怜我还是个小白啊

网友:
精神可嘉 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 毅力与耐力 非 常人

网友:
我也遇到过B460的,太坑了这板。

网友:
晕,要是我可没本事

网友:
修 不好黑脸??何必不换 家呢,或自己开店

网友:
却是不错,分都给你了,话说这种机器能收多少钱呢

网友:
看完后总结:1、关键时刻,饼哥智慧普渡众生。2、楼主的老板太抠门,示波器都要员工自己买。

网友:
楼主技术还行,帖子有点乱,没头绪,加点图比较好

网友:
能继续修下去也是一种勇气了,这板子我搞过不少,像你这种的话,我早放弃了,人比人气死人啊

网友:
楼主用此版练就了一身示波器抓波神功

网友:
不简单啊 换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 LZ NB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个B460的。机器。。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买的全新的那种。)那一片都换了。装上原来的CPU(P6100)卡Windows。换个CPU(I3)掉电。。后来发现集显供电芯片发烫。然后换掉集显供电那一片。。还是一样卡Windows 换CPU还是一样掉电。或者直接卡Windows。。然后四个铁壳的管子。我又换了一遍。还是一样。后来没招了。想想都能亮了。还能到Windows了。然后就在换CPU供电芯片。然后就好了。
中间因为卡Windows刷BIOS之类的我就不说了。看到B460的板子。就头晕啊。! 问题多多啊。

网友:
机器本来报了180,后来修了这么多故障,直接给客户加到300,客户也同意了,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分

网友:
楼主不要打工了,赶紧的,自己单干!!!!

网友:
这机器修得楼主都醉了,还好最后清醒了,这么难搞如果是我非得一个自由落体运动了。

网友:
B460集显比CPU供电先出来吗 ?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也修出来太强大了

网友:
学习了;真是不简单呀;佩服

网友:
楼主你这技术让小弟无地自容啊,要是我早放弃了,修都不用修,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耐心是超过常人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老板  你应该早把他开除了

哈哈哈,你这话说的,霸气

网友:
能有这样的耐心,真是佩服呀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啊,佩服!我维修了一块苹果的板子有5个故障点,费了不少时间终于维修好了。有空时我也发个帖子与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怎么这么久肯定就是三修呢

网友:
我想向你学习,本人qq737489552

网友:
一大串文字 一大串图片 看的好累啊 楼主应该编辑好点..

网友:
楼主耐心不错,值得学习,B460机器问题是很多,但是二修三修也确实头痛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啊?

网友:
这技术自己单干吧!看脸色做事这滋味不好受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给力,向楼主致敬

网友:
师傅的技术可以啊 。。要是我的话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这个图全部集中在后面 。 看起来也太累了吧

网友:
这几机器修能收几个大洋啊

网友:
楼主真牛逼 !要我的话早就放弃啦

网友:
修这机,修到我自信心都没了,不是那个出问题就是这个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学习了。。。

网友:
真是大神,你这样的手 在我们这里可以统治天下了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的工作精神 我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

网友:
太长了,  没看懂

网友:
这种多故障板子修的很累人的!

网友:
写那么多啊

网友:
一修造成的故障太多

网友:
真牛  有恒心

网友:
楼主  真牛逼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坏了这么多 都能修好啊

网友:
楼主修机真有耐心啊

网友:
        码字不易啊

网友:
感觉能修的都修了  成本花了多少?这个ban不如直接换版稳定

网友:
今天休的b460  S5_ENABLE不出  修到头都疼了  看你这么坚持 我决定拆开再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槽第30P内存怎复位1.5V正常       内存有复位1.5V

哈哈 学习了   内存还有1.5V复位   但是他这个 ...

30脚 内存复位1.5V啊, 我觉得没错,你认为呢? 有电压了就不要管他是哪来的吧

网友:
好耐心   是我 八成要放弃

网友:
技术也非常给力

网友:
技术好耐心没话说,大神

网友:
楼主 下次编辑麻烦你老人家多加点空格好嘛?   眼睛看的好累!!

网友:
我之前也喷到过类似LZ一样的    我直接跟客户报废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给分,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贴,现在真心知道维修辛苦艰难了。还要看老板的黑脸。。。。

网友:
楼主这种心态不错,就不信邪了,不信修不好,值得学习

网友:
自己去开店,把老板 p 下去,让他去哭去吧

网友:
耐心很好啊!

网友:
打这么多字,真心不容易

网友:
超给力的维修呀

网友:
好资料,新手路过学习了,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耐心很好,我的耐心也不错,这么小的字我还是一字不漏的看完了,建议楼主下次发帖时可以将字体调大一点 ...

有同感吼,看的真累着了

网友:
主楼好牛逼

网友:
我看的都累了    楼主真给力  很强大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得有耐心呀,给我就放弃了

网友:
看到B系列机器 心都碎了 真不知道当初是谁设计出来的

网友:
看了楼主你的帖子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我手上还有两片这个板子没修好,我是没有楼主的耐心啊

网友:
真是毅力帝  b460我最怕看到那种烧到板层的

网友:
修这种板才有技术含量,楼主佩服你哦     赞一个

网友:
太厉害了,要我找崩溃了

网友:
真是不容易 厉害

网友:
这不是战争,这是场战役啊

网友:
这主板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不容易啊楼主,顶一个

网友:
除了说你牛B之外我想不出第二个词

网友:
LZ耐性真够好的 干10处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艰难维修

网友:
还没有来得及看,看楼主码那么多字,就知道用心了,先加分后看

网友:
楼主真是好耐心呀

网友:
楼主这技术就应该自己开店

网友:
楼主换的还是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台机器不可能同时出现这么多的故障,可能是上家烧鸡烧的!
有同感!怎么想也想不到会坏这么多IC

网友:
太有时间了。一般我看见这种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够叼。毅力可嘉啊
要是我早扔了,

网友:
要不要这么牛逼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简直是膜拜了。是我早扔了。

网友:
思路有点乱啊,绕晕了

网友:
还真是厉害,这样都让你修好了,实在是佩服,联想里面貌似这个B460是最垃圾的,至少我的这样认为额,上次修了一个简直搞死人,有时候有3 5V待机,有时候没有,客户拿回家用两天就不行,拿过来随便弄两下就又有3 5V了。但是又不定时的出问题。花了我很长时间。客户也很无奈。

网友:
这多半是人为导致的吧,

网友:
如此实力,佩服了!!

网友:
电脑能坏到这个地步,估计刚开始是3.3v出问题了,不然不会坏这么多的,或者是人为的,还好桥没有问题哦,换桥估计你老板真黑脸了

网友:
楼主威武,赞一个。问题太多 了

网友:
楼主实力绝对可以啊

网友:
楼主厉害哦 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一台机器不可能同时出现这么多的故障

网友:
这板修得很累

网友:
真有耐心,丢给我早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 这块主板怎么看起来像V460的啊

网友:
还没有来得及看,看楼主码那么多字

网友:
要有这么多问题,我早放弃了。。

网友:
有这么给力的员工,老板还不换示波器,那也太对不起你们了

网友:
怎么会有十个故障点

网友:
难道是上家故意弄得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多呀

网友:
楼主有点强悍,这样的板子修过了,水平不错,可是价值怎么样呢?这个机器已经不值什么钱了

网友:
一个字给楼主“强”。。。。

网友:
上家修乱了,楼主真不错

网友:
怎么能搞的这么多故障,制造故障的也是人才

网友:
楼主太有耐性了。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耐心好 要是我 真没那耐心去修那么多故障

网友:
看这样的帖子提高技术呀 谢过

网友:
十故障 光听着就晕了

网友:
请问你的耐心从何而来呀

网友:
有耐心啊!厉害!

网友:
我只想说,是我就直接不修了

网友:
真是高手,好专业哦

网友:
修的不错 很强大 这么多故障 要我早放弃了 修这么久 没修好就亏大了

网友:
厉害啊!楼主收多少钱啊

网友:
这么多小字 各种字母简写还叫骂用简写 真心醉了

网友:
ec bios 谁有

网友:
谁能传一份

网友:
确实有的老板是那样的,买个芯片榜着个脸,修好了还好,要是没有修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