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通病都有哪些

楼主(2014-11-02):
华硕主板的通病都有哪些 有谁知道可说一下吗?除了822排阻外,

网友:
时钟也是容易坏的,南桥。

网友:
噢!还有没有?

网友:
ASUS 连火星人都知道的822

网友:
这个没人能解释吧,华硕做了几十年的主板了,板型号都上千种了

网友:
882为什么是通病?因为一个板子上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882,貌似882的个头变小了以后,现在修板的全是奔着882去的,不管啥原理,时序,先换1遍。。。。

网友:
内存旁边8脚管

网友:
谁会可以去总结给大伙分享,那就是人才,我们就要膜拜了

网友:
华硕板子种类很多啊,要是真正总结出来,真是造福论坛朋友。

网友:
822 822 822 最最坏

网友:
用三年以上的板,场管背面普遍烧黄,机器开始不稳定,相续电源IC坏。修的较多,尤以低端多。

网友:
大家都说是822的排阻容易坏,关键是大家怎么去判断到底是哪一个坏了呢? 还是全板都换一篇呢?

网友:
除了822还有474容易坏!华硕的做工个人觉得赶不上磐英的。

网友:
碰到822就直接换

网友:
电阴MOS管都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