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兄弟

楼主(2014-11-02):
用850焊台焊主板上的元件温度多高才行,我试了低了好久都拆不下来,高点就是主板.白色的电容都 变黄色的了,也不知坏没有,所以请教下大家,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380左右   新烙铁还可以低点

网友:
不要集中吹,均匀预热后再吹要拆的件

网友:
温度有350就可以风量根据元件大小而定关键还是手法

网友:
谢谢大家的经验,期待更多的经验

网友:
风枪380度;烙铁350度

网友:
我的高迪组合台,风枪398,烙铁直接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