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装上电池进系统反复重启

楼主(2014-11-02):
今天早上接到一客户机器,THINKPAD x200开机反复重启, BIOS、PE里面正常。进系统几秒钟自动关机反复重启,刷BIOS后现象一样,更换电池现象一样,外接电源OK。小白修电脑  求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呀?

系统 重装过 现象依旧

网友:
请问LZ问题解决没有!俺有一台也是这样问题,X200一样的机子

网友:
不带驱动安装试试

网友:
X200以修好不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lz  是光驱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如何修复的?

网友(2014-12-15):
请楼主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5-04-12):
遇到T430的板子也这样   什么搞过了  就差H8

网友(2015-11-23):
楼主不带这样的,修好了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