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 开机掉电

楼主(2014-11-02):
联想F31A  开机掉电 电流0.01-0.5-0.9停几秒掉电    有次无意间手摸到南桥背面点亮过,南桥跟南桥晶振换了还是一样, 现在现象一样  偶尔摸南桥背面会亮机

网友A:
修南桥看看。如果不行换个。

网友:
加焊试试看

网友B:
裸板的话 容易点错开关

网友C:
也许是南桥复位的问题!不亮时测复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南桥复位的问题!不亮时测复位正常吗?

复位有的,无线22脚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的话 容易点错开关

点错开关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南桥看看。如果不行换个。

你都没看清楚,南桥跟南桥晶振都换过了

网友:
说BIOS试试

网友:
先加焊再重植  后换南桥 都做过了

网友:
BIOS刷过 还是一样

网友D:
Ibm 的南桥的话   先加焊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Ibm 的南桥的话   先加焊了再说

hbm   的  南桥已换

网友:
测测电压,有没有拉低

网友:
这个 机子的的CPU 供电不稳的话也这样

网友:
在仔细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看有什么不正常的